如何硬件电路用实现滤除信号抖动引起的干扰

楼主:
由于电机的抖动(步进电机共振区域,调试了蛮久,还是无法全部避免掉),时常会出现如图的波形,由于不确定性,软件做滤除比较难,想通过硬件电路给它滤除掉,我想来想去只有通过异或门来实现,不知各位大侠有无绝招

网友:
方波正常波尖波是不正常波,然后想把尖波滤掉?这个波形是不是要通过AD采样到MCU处理?楼主给的信息不够啊,直观来看,软件滤波应该是可以解决的,或者硬件RC滤波再加一级过零比较或许可以达到要求。要解决问题,楼主得给出更多信息。

网友A:
再看了看你给出的波形图,一级滞回比较应该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再看了看你给出的波形图,一级滞回比较应该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谢谢分析,看了下,因为波形没有固定的形式,加74HC14可以解决部分问题,但是VT+ VT-需要自行再调整,所以想自己带一个滞回电路,加VT+加大 VT-减小,不知@Aragorn 能否指点一些电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析,看了下,因为波形没有固定的形式,加74HC14可以解决部分问题,但是VT+ VT-需要自行再调整,所 ...

滞回比较电路很成熟啊,形式很固定,唯一的问题是,你需要确定尖脉冲的尖峰和低谷的电压值,用这个来设定滞回比较器的迁移范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析,看了下,因为波形没有固定的形式,加74HC14可以解决部分问题,但是VT+ VT-需要自行再调整,所 ...

波形没固定形式?那有没有最大频率?如果有的话,先加一级RC滤波器,看看滤过后的波形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滞回比较电路很成熟啊,形式很固定,唯一的问题是,你需要确定尖脉冲的尖峰和低谷的电压值,用这个来设定 ...

这个是红外对射的波形,频率很低,不会超过100HZ,高低电平在0-3.3V,需要过滤掉0.5-2.8V的电压,用multisim仿真的参数好像不太对,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波形没固定形式?那有没有最大频率?如果有的话,先加一级RC滤波器,看看滤过后的波形如何。

REF = (2.8+0.5)/2
ΔU=(2.8-0.5)/2

算下来大致是R1:R2 = 1:2

但是实际的ΔU= 2.0-1.12
另外用LM393  和LM358的效果不知道有什么不一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REF = (2.8+0.5)/2
ΔU=(2.8-0.5)/2

你的滞回比较有问题,给你发个资料,你参考一下:
http://www.cnblogs.com/gmh915/archive/2009/09/30/1576959.html

另外,运放记得使用轨到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滞回比较有问题,给你发个资料,你参考一下:
http://www.cnblogs.com/gmh915/archive/2009/09/30/1 ...

谢谢,我发现了一个叫滞回比较器计算器的东西,蛮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