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PGA电压的问题

楼主:
由于我电路设计失误,导致VCCA本来应该2.5V的供电现在大约2.3V,不知道这个影响FPGA的工作吗? 我程序烧写是正常的,但是程序不是立刻执行,过了得有半分钟才开始执行? 这个和电压不够有关系吗? 谢谢啊

网友:
应该不是这个问题吧

程序烧到什么地方去的?epcs?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是这个问题吧

程序烧到什么地方去的?epcs?

直接就是FPGA里,我用的是JTAG。。掉电程序就没了

网友B:
具体到VCCA其实可以在手册里查到这个电压的正常工作范围;至于设计中所谓的“延迟”工作的问题,请先排除是否由于逻辑本身就有这样的延迟属性呢?!

网友C:
一般是时钟没起振,电压没多大影响,才大0.1V。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具体到VCCA其实可以在手册里查到这个电压的正常工作范围;至于设计中所谓的“延迟”工作的问题,请先排除是 ...

逻辑本身是没有的,我个我很肯定,我就是写了个简单的点亮led灯的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是时钟没起振,电压没多大影响,才大0.1V。

时钟没起振,那为啥过了一会又起振了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一般是时钟没起振,电压没多大影响,才大0.1V。

时钟没有起振能烧程序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时钟没有起振能烧程序吗?

能否烧程序跟晶振没有多大关系,tck是FPGA自己提供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逻辑本身是没有的,我个我很肯定,我就是写了个简单的点亮led灯的程序

关键是你什么情况下点亮LED,是否有计数器在进行延时?是否LED电路有问题?

另外请确认config_done是否及时释放并被正确拉高,如果没有请对比你的LED灯与config_done拉高的时间对应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否烧程序跟晶振没有多大关系,tck是FPGA自己提供的。

哦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键是你什么情况下点亮LED,是否有计数器在进行延时?是否LED电路有问题?

另外请确认config_done是 ...

这个是我conf_done的原理图, 一只就是高电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键是你什么情况下点亮LED,是否有计数器在进行延时?是否LED电路有问题?

另外请确认config_done是 ...

led灯肯定是没有延时的,程序就是个流水灯测试程序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我conf_done的原理图, 一只就是高电平啊

我其实不是要看你的原理图,我的意思是你自己要用示波器测量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其实不是要看你的原理图,我的意思是你自己要用示波器测量一下

哦 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