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1111为什么SmartRF Studio 7扫描不到?

楼主:
eZ430-Chronos 手表套件里的CC1111 USB RF access point插在电脑上,然后打开SmartRF Studio 7,是不是应该能扫描到?

网友A:
确信两者的频率都是433?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信两者的频率都是433?

确定,中国的就是433

网友B:
为什么扫描不到?那什么能扫描到?

网友:
用扫频仪扫一下,看看有没有信号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扫描不到?那什么能扫描到?

按照给的用户手册一步一步来就能让手表连接那个带USB的东西。。。能在所提供的软件上显示三轴变化之类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按照给的用户手册一步一步来就能让手表连接那个带USB的东西。。。能在所提供的软件上显示三轴变化之类的 ...

我问的是在电脑上运行SmartRF Studio 7扫描到那个带USB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问的是在电脑上运行SmartRF Studio 7扫描到那个带USB的东西。。。。

我擦,就是驱动安装是吧?貌似是自动安装的。。。具体也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