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效果器 遇到的一些问题请各位指教了啊 多谢

楼主:
大家好:

这是一张电吉他单块效果器ds1的图纸,有些地方不明太,跟大家请教一下,谢谢了

1:两个虚线框里的ic如何接啊,我知道ic1a,ic1b的解法是原理的中的圈1到圈7,但为什么没有圈1和圈5的地方啊?

2:还有ic2怎么接啊?  ic1和ic2即两个虚线框里的应该是两个方案

3:如果是ic2的方案,那这个ic具体跟圈1到圈7怎么对应啊?我看ic2只标注了自身的管脚还是什么??

4:还有原件列表里有empty是什么意思啊?

5:公用原件列表里有100k Lin和25k Lin是什么意思啊??

请各位受累看看吧多谢。

网友:
1:两个虚线框里的ic如何接啊,我知道ic1a,ic1b的解法是原理的中的圈1到圈7,但为什么没有圈1和圈5的地方啊?
   A:是没有1和6,应该是不接
2:还有ic2怎么接啊?  ic1和ic2即两个虚线框里的应该是两个方案
   A:IC2脚按照圈圈接。一脚接圈1,类推
3:如果是ic2的方案,那这个ic具体跟圈1到圈7怎么对应啊?我看ic2只标注了自身的管脚还是什么??
    A:同2
4:还有原件列表里有empty是什么意思啊?
    empty应该是不焊
5:公用原件列表里有100k Lin和25k Lin是什么意思啊??    A:应该是精密可调电阻。

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