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安规申请注意的哪些事项?

楼主:
一. 安规申请
1.为什么要申请安规认证?
许多国家都要求出口到其国家的特定产品应通过安全认证且印有相应的安全 标记,如欧洲的CE Mark认证,中国从2002年5月1日起强制实行的3C认证等。另外,欧洲国家的许多消费 者认为仅仅只有CEMark是不够的(因为厂商可以自我宣称CEMark),还必须有一个标记如TUVGS、NEMKO 等,以确认此产品已经公认的认证机构认证过。可以看出,申请安规认证是进入上述市场所必须的。另 外,认证分强制型认证和非强制型认证。强制型认证有CE、3C、PSE(日本)等,非强制型认证有TUVGS、 UL等,非强制型认证没有强制的认证要求,但出于保障消费者的信心等原因而申请此认证。

2.安规申请步骤安规申请可分为以下三个步骤: (1)申请前: 确认产品需要哪种认证、适用哪种安规标准; 研究相应的安规标准并通过相应的测试和评估来确保产品能够符合此标准; 联系信用、声誉佳的安规测试机构或实验室; 从安规测试机构或实验室取得申请表和报价单,商讨认证费用和其它认证事宜; 准备充足的测试样品、材料和充分的文件; (2)申请中: 提交申请表、初期费用、测试样品、材料及文件,开始认证程序; 监测认证进程,出现较小的问题时和测试机构讨论、协商解决; 出现较大的问题后,需要修改结构或设计时,应立即修改,且相应的文件和测试样品也应立即提交。 测试通过后,安规机构首次工厂检查;交清所余申请费用,取得测试报告和证书,检查,存档; (3)申请后: 在产品上打上该认证标记; 安规机构每年不定期工厂检查; 当设计有改动时,不管是小改动还是大改动,均须通知安规测试机构并得到其认可,当有大改动时,安规机构会可能要求补做测试。

3.安规申请需准备的文件有:公司与产品的说明文件及产品说明书(如果有);简单的性能测试文件与产品规格书;重要的元器件与材料的认证书;元器件清单(编号、规格、供应商、UL认证文件)原理图、PCB板图(插件图、焊盘图、走线图);火牛与线圈的结构图;外壳外观图(如果有),铭牌图(标签图);

4.安规申请需准备的材料有:开关电源的认证申请需准备的材料有:8-12个完整的样品;易损坏的元器件(如保险丝、整流二极管、开关管等)若干(可能);浸漆的火牛二个、未浸漆的火牛二个、空白PCB板一张、铭牌图样一张;输入、输出端子,输入、输出线各二套;插头和外壳(塑胶)所用绝缘材料一小块;注:不同的认证机构所需的文件和材料会有所差异。

5.有哪些元器件需要安规证书?对于开关电源产品,一般来说,有下列元器件需要安规证书,它们同时也是安全关键性元器件。塑胶外壳、铭牌;PCB板、保险丝;压敏电阻、放电管;电感、变压器(包括bobbin、绝缘线、胶纸、挡墙等);光耦、X电容、Y电容;插座、线材;硅胶、热缩管、套管、PVC片;风扇、继电器、开关、温度开关注:对于具体机型和所用的场合,关键元器件的判定有所不同。

6.如何判定关键性元器件?原则上涉及安全的元器件都是关键性元器件,从开关电源的角度来说,例如Bulk电容、开关管等。可以从隔离、防火方面来判定,如隔离用的变压器、Y电容、光耦等,各种应防火的塑胶件、电感等。

7.为什么关键性元器件大多需要认证证书?一般来说,关键性元器件都是涉及安全的元器件。EN60950里指出:在涉及安全的情况下,元器件应符合该标准的要求,或者符合有关的IEC元器件标准安全方面的要求。

元器件的评定和试验应按下列规定进行:
(1)当元器件已由公认的试验机构认证,符合与有关的IEC元器件标准相协调的某一标准时,应检查该元器件是否按其额定值正确应用和使用,该元器件还应作为设备的一个组成部分,承受本标准规定的有关试验,但不承受有关的IEC元器件标准中规定的那部分试验。 (2)当元器件未经认证,不知其是否符合上述的有关标准时,应检查该元器件是否按规定的额定值正确应用和使用。该元器件还应作为设备的一个组成部分,承受本标准规定的有关试验,而且还要按设备中实际存在的条件,承受该元器件标准规定的有关试验。注:为了检验元器件是否符合某个元器件的标准,通常单独对元器件进行有关试验。
(3)当没有IEC元器件标准,或元器件在电路中不按它们规定的额定值使用,则该元器件应按设备中实际存在的条件进行试验。从以上可以看出,如果我们使用了一个未经认证的关键性元器件,安规认证机构会对此元器件单独进行有关试验,从而延长了我们的认证时间,增加了我们的认证费用和风险。另外有些认证机构是不接受未经认证的关键性元器件的。Bulk电容、整流管、开关管不需要认证书的原因是因为在安规测试中会对它们进行各测试来检验。

二、安规概述 1、安规的实施是为了避免下列可能会造成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的危险。
(1)电击的危险:高于60VDC或42.4VAC的电压或高于0.5mA电流被认为具有电击的危险,对于危险电压或电流应进行隔离保护,通常需要两级保护,即设备在正常工作条件下和单一故障(包括随之引起的其他故障)状态下运行都不会引起电击的危险。
(2)热的危险:操作者接触烫热的可触及部件而引起烫伤;因热的影响,绝缘的绝缘等级下降或安全元器件性能降低;可燃液体、气体被引燃等。
(3)着火的危险:能量危险。当电容存储着能量时,可能会有电击和着火的危险。
(4)机械危险:尖锐的棱缘和拐角、运动的零部件、不稳定的设备、内爆的阴极射线管、高压灯的爆裂等可能会引起机械危险。
(5)化学危险。
(6)辐射危险:设备产生的某种形式的辐射可能会对使用人员和维修人员造成危害。设计者不仅应考虑产品的正常工作条件,还应考虑可能的故障条件、可预见的误用的影响(如输入接反、输出短接等)。

2.一些术语的定义。
一类设备:采用基本绝缘和保护接地来进行防电击保护的设备。(外壳接地的开关电源属于此类设备)
二类设备:采用不仅仅依靠基本绝缘的其它方式(如采用双重绝缘或加强绝缘)来进行防电击保护的设备。
三类设备:不会产生电击的危险的设备。
一次电路:直接与电网电源连接的电路。
二次电路:不与一次电路直接连接,而是由位于设备内的变压器、变换器或等效的隔离装置供电或由电池供电的一种电路。SELV电路(Safety Extra Low Voltage circuit):作了适当的设计和保护的二次电路,使得在正常工作条件下和单一故障条件下,它的电压值均不会超过安全值。(60VDC或42.4VAC)限流电路:作了适当的设计和保护的电路,使得在正常条件下和单一故障条件下,从该电路流出的电流是非危险的电流。

危险电压电路:既不符合限流电路的要求也不符合SELV电路和TNV电路的要求的电路,其电路中存在着交流峰值超过42.4V或直流值超过60V的电压。
功能绝缘:设备正常工作仅需要的绝缘。功能绝缘并不起防电击的作用,但它可用来防火。

基本绝缘:对防电击提供基本保护的绝缘。附加绝缘:除基本绝缘以外施加的独立绝缘,其防电击等级相当于基本绝缘。双重绝缘:由基本绝缘加上附加绝缘构成的绝缘。

加强绝缘:一种单一的绝缘结构,其防电击等级相当于双重绝缘。
工作电压:当设备在正常工作时,所考虑的绝缘或元器件上所承受到的或能够承受到的最高电压。
可燃等级:可根据EN60950的附录A的试验来鉴定材料的可燃等级。一般来说其等级的从高往低依次为HF-1级、HF-2级、HB级、HBF级(对于泡沫材料)和V-0级、V-1级、V-2级、5V级(对于非泡沫材料)

保护接地:用于安全目的的接地。功能接地:设备或系统中用于安全目的以外的接地。

接触电流:接触一个或多个可触及件时通过人体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