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如何用12864显示环境温度

楼主:
在51单片机上,用12864显示环境温度,首先18B20可以采集温度,能在1602上显示,  但是在12864显示有问题,求大神们帮忙,硬件基本问题不大,就是程序比较弱

网友A:
我自己封装的12864驱动,你可以看看,希望对你有帮助

源码: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32809-1-1.html
一些说明: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32756-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自己封装的12864驱动,你可以看看,希望对你有帮助

源码: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32809-1 ...

很好哦,谢谢   但是还是有点问题

网友B:
楼主具体说说什么问题,亮度不够还是出现乱码或者压根就不显示

网友:
看你的12864的型号嘛,与单片机之间的通信方式.先确定12864处于工作状态. 让它显示点东西出来.一点一点,分析行列结构.

网友:
背光调好了吗??

网友:
LCD12864是什么型号的?不同的驱动芯片驱动代码不一样

网友:
呵呵,12864不同的驱动芯片,程序会有些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具体说说什么问题,亮度不够还是出现乱码或者压根就不显示

不显示  我就是想要用C编的一个程序    89C51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