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用Zigbee组的网络 是不是自动寻找路由???

楼主:
如果我想发到目标节点 但是中间有其他的节点,它会经过中间的自动转发吗???

网友A:
如果两者的距离近,会直接发送,如果距离较远,会通过中继方式发送到目标节点

网友B:
距离远了,就会通过路由转发。这个在TI的协议栈中是自动的

网友C:
问一个很弱智的问题,路由转发时能不能在数据包中添加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问一个很弱智的问题,路由转发时能不能在数据包中添加数据?

好像不能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如果两者的距离近,会直接发送,如果距离较远,会通过中继方式发送到目标节点

再问一下,在程序中是不是的加上目标节点的地址吗???还是怎样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距离远了,就会通过路由转发。这个在TI的协议栈中是自动的

要在程序中加上什么语句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再问一下,在程序中是不是的加上目标节点的地址吗???还是怎样呢???

是的,发送数据时只要带上目标节点的地址,网络会自动选择最优路径传输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是的,发送数据时只要带上目标节点的地址,网络会自动选择最优路径传输

地址是ShortAddr这个地址值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地址是ShortAddr这个地址值吗???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