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g2553电容触摸按键干扰问题

楼主:
自己做了一个msp430g2553板子,上面有电容触摸按键,还有液晶,型号为oled12864,1.3寸的,调试程序的时候发现:
    单独调试触摸按键的时候,触摸按键很正常,一触摸就有反应,不触摸就没有反应;
但是,当加进液晶程序的时候,也就是液晶显示内容的时候,触摸按键就不正常工作了,,明明没有按下触摸按键,,但是却总是进入触摸按键那个程序,有按下触摸按键时的反应。

    是什么原因呢?难道是pcb布线不好?请问有什么解决方法?请大家指教。

欢迎关注:JL单片机

网友:
先查查程序吧

网友A:
是不是你的程序互相干扰了?
尤其时时间时序方面的?中断?

网友:
液晶与触摸按键单独调试的时候是没问题的
版主觉得程序中的哪方面会有问题?

欢迎关注:JL单片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你的程序互相干扰了?
尤其时时间时序方面的?中断?

只有触摸按键用到中断,液晶显示没有中断,液晶的时序应该也没有特殊的问题,跟nokia5110液晶程序差不多,,实在找不出什么原因

欢迎关注:JL单片机

网友:
把阈值变变看看?

你不会一开始没有进行一次类似校准的测试吧?用来确定阈值的

网友:
可以把pcb传上来看看,是不是有什么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阈值变变看看?

你不会一开始没有进行一次类似校准的测试吧?用来确定阈值的

怎么进行类似校准的测试?
单独测试触摸按键的时候,,就用默认的阈值,触摸按键正常工作。。

后来加上液晶后,出现了干扰,然后我改变过阈值,将阈值改的很大但是还是有干扰

欢迎关注:JL单片机

网友A:
哪有默认的阈值?好像要经过测试的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哪有默认的阈值?好像要经过测试的吧?

库文件structure.c里的threshold应该就是阈值吧,有一个默认的数值
,,如下图

欢迎关注:JL单片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库文件structure.c里的threshold应该就是阈值吧,有一个默认的数值
,,如下图

库文件的好象只是例程吧?实际要测试确定实际值吧?指导文档中好象有一句提到取消注释一条宏定义来实现测试的功能(尽管好象有点问题),因为每个实际的PCB按键可能不一样呀,工艺不同可能就导致差别

网友:
最后发现时液晶的问题,换了一块液晶,问题就解决了

欢迎关注:JL单片机

网友:
再换个液晶 没准又有问题了  没找到根本原因

网友:
液晶会干扰他的工作??

网友:
楼主厉害,可不可以把你的设计程序发给我看下触摸按键的,我搞了好久没搞得先谢啦Mystery_GF.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