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运行中怎样修改f8wConfig.cfg参数

楼主:
请教各位大神:

我现在都是通过烧写程序时直接在f8wConfig.cfg文件里修改自己需要的参数,实际应用时需要可以灵活的修改这些参数,总不能

每次都重新烧录程序吧。

请教有什么方法可以通过串口或者RF在程序运行中来实现f8wConfig.cfg文件中某些参数的修改?

网友:
可以用CCdebugger和闪存编译器来做,不过要注意,本人才接触,只知道这个方法

网友:
你可以通过调用TI的API通过串口来修改参数。

网友:
f8wConfig.cfg都是宏定义,你先找本谭浩强的书,把宏定义是什么都搞清楚再说。
要修改配置参数,可以用修改全局变量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