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自动布线失败

楼主:
我使用板子向导的时候设置如下规则,在两个焊盘之间走两条线,但是我布局好之后布线,发现我的板子元器件有点密集,焊盘之间两条线有点浪费空间,我该怎么重新设置焊盘之间的走线数量?设置为3根线。

网友A:
自动布线的板子你敢用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自动布线的板子你敢用吗

你教我下怎么在两个盘之间设置三根走线,因为我用的是插针式,空间蛮大的,我把重要的线自己手动布,其他的我就自动布线了。

网友:
开始学布线做PCB,建议就不要打自动布线的心思,,,,
不会在插件元件两个焊盘中走线,说明练习的不够,不会设置走线宽度,,还是先随便建个PCB文件练习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教我下怎么在两个盘之间设置三根走线,因为我用的是插针式,空间蛮大的,我把重要的线自己手动布,其他 ...

设置足够小的间距 足够细的线径 但是得保证这样板子能正常工作的前提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