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用查询法捕获脉冲宽度

楼主:
#include"msp430x14x.h"
#include "lcd_12864.h"
unsigned int time;
unsigned int i=0;
void main()
{
  WDTCTL=WDTPW+WDTHOLD;         //关闭看门狗
  P4SEL|=BIT0;                          //P4.0作为捕获模块功能的输入端输入方波
   //-------开晶振XT2---------
   LCD12864_INIT();
   BCSCTL1&=~XT2OFF;                //打开XT2振荡器
   do
   {
   IFG1 &= ~OFIFG;                     // 清除振荡器失效标志
   for (i=256;i>0;i--);                     // 延时,等待XT2起振
   }
  while ((IFG1 & OFIFG) != 0);            // 判断XT2是否起振
  BCSCTL2 =SELM_2+SELS;             //选择MCLK=SMCLK为XT2
  //-----------------------------
  TBCCTL0&=~(CCIS1+CCIS0);          // 捕获源为P4.0,即CCI0A(也是CCI0B)
  TBCCTL0|=CM_1+SCS+CAP;           //下降沿捕获,同步捕获,工作在捕获模式
  TBCCTL0|=CCIE;                     //允许捕获比较模块提出中断请求
  TBCTL|=ID_3;
  TBCTL|=TBSSEL_2;                   //选择时钟MCLK
  TBCTL|=TBCLR;                      //定时器清零,
  //定时器开始计数(连续计数模式0~0xFFFF)
  TBCTL|=MC_2;
while(1)
{
    LCD12864_DATA(3,0,time);
    if(TBCCTL0&CCIFG!=0)
    {
        if(TBCCTL0&CM0)                        //捕获到下降沿
         {
           TBCTL|=TBCLR;
           TBCCTL0=(TBCCTL0&(~CM0))|CM1;    //改为上升沿捕获:CM1置零,CM0置一
         }
        else if(TBCCTL0&CM1)                    //捕获到上升沿
         {
           time=TBCCR0;                  //记录下结束时间
           TBCCTL0=(TBCCTL0&(~CM1))|CM0;   //改为下降沿捕获:CM0置零,CM1置一
         }
    }
}
}

大家帮忙看看   哪里错了  怎么也不对    各位大神们谢谢了

网友A:
为什么不用中断而要用查询法?

LCD12864_DATA(3,0,time)运行时间和脉宽相比如何?
最好while((TBCCTL0&CCIFG)==0)

CCIFG什么时候清除了?

查查看置位TBCLR会不会改变计数模式?

不是很熟悉TIMERB,有问题再帮你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用中断而要用查询法?

LCD12864_DATA(3,0,time)运行时间和脉宽相比如何?

脉宽和运行时间有对于关系,我得先测运行时间啊,用中断法他不就一直都在执行服务程序啊 其他什么事都干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用中断而要用查询法?

LCD12864_DATA(3,0,time)运行时间和脉宽相比如何?

你的意思是这样吗
while(1)
{
    LCD12864_DATA(3,0,time);
    if(TBCCTL0&CCIFG)
    {
        if(TBCCTL0&CM0)                        //捕获到下降沿
         {
           TBCTL|=TBCLR;
           TBCCTL0=(TBCCTL0&(~CM0))|CM1;    //改为上升沿捕获:CM1置零,CM0置一
         }
        else if(TBCCTL0&CM1)                    //捕获到上升沿
         {
           time=TBCCR0;                  //记录下结束时间
           TBCCTL0=(TBCCTL0&(~CM1))|CM0;   //改为下降沿捕获:CM0置零,CM1置一
         }
        while((TBCCTL0&CCIFG)==0);
    }
}谢谢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用中断而要用查询法?

LCD12864_DATA(3,0,time)运行时间和脉宽相比如何?

while(1)
{
    LCD12864_DATA(3,0,time);
    while((TBCCTL0&CCIFG)==0);
    if(TBCCTL0&CM0)                        //捕获到下降沿
     {
       TBCTL|=TBCLR;
       TBCCTL0=(TBCCTL0&(~CM0))|CM1;    //改为上升沿捕获:CM1置零,CM0置一
     }
    else if(TBCCTL0&CM1)                    //捕获到上升沿
     {
       time=TBCCR0;                  //记录下结束时间
       TBCCTL0=(TBCCTL0&(~CM1))|CM0;   //改为下降沿捕获:CM0置零,CM1置一
     }
    //TBCCTL0&=~CCIFG;
   while((TBCCTL0&CCIFG)!=0);

}请问你觉得这样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用中断而要用查询法?

LCD12864_DATA(3,0,time)运行时间和脉宽相比如何?

当TBCLR后  计数模式改为增计数模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