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编译及USB—BLASTER驱动安装问题求助

楼主:
问题1:使用11。1版,安装完后,破解成功,但编译时出现下面错误。

问题2:安装驱动时出现下面错误,是下载drivers的驱动。

麻烦懂的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
把破解LICENSE.DAT删除,使用30天试用版就可以编译通过。破解有点问题

网友:
搞了一个晚上,终于把破解搞定,原来是网卡没配好

网友:
终于搞定了,原来驱动不适合,到淘宝店看到驱动下载搞定。

网友:
驱动在哪里下载的呢,我遇到了一样的问题!求帮助

网友:
USBBlaster的驱动要下载么?
我记得安装好Quartus,直接在安装目录里面就有驱动了
安装的时候直接指向就好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