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WEBENCH设计的过程 + 高效率低成本反激基于变换器12V1A锂电池充电器的设计

楼主:
一、设计方案介绍: 锂电池充电器是专门用来为锂离子电池充电的充电器。 锂离子电池对充电器的要求较高,需要保护电路,所以锂电池充电器通常都有较高的控制精密度,能够对锂离子电池进行恒流恒压充电。本设计是用反激变换器,利用 UCC28710电源芯片,交流输入,输出横流恒压12V1A直流电源。此设计具有高效率、低成本,非常适合当今节能的响应。接下来就借用Webench电源设计工具来帮助我完成锂电池充电器的设计。 二、Webench的设计方法和步骤: 其实对于Webench设计工具方法是非常简单的,且非常实用,功能也是非常强大,对于工程师们设计电源室一个非常大的帮手。 1、在Webench设计主页选择你要设计电源的一些初步参数,在此根据自己的要求选择50HZ,输入交流电压范围为110V-220V区间,输出电压选择为12V输出电流为1A,环境温度设置为30℃(在此为系统默认温度),然后点击开始设计按钮。 file:///C:\Users\5c\AppData\Local\Temp\ksohtml\wps_clip_image-23937.png 2、在上一步点击开始设计时会出现下图:在此为选择电源解决方案面叶,在此选择Controller(控制器) file:///C:\Users\5c\AppData\Local\Temp\ksohtml\wps_clip_image-21178.png 3、选择之后将进入下一个桌面,一下是供选择的控制芯片清单,针对本次设计,在此选择芯片型号为UCC28710,然后点击开始设计按钮 file:///C:\Users\5c\AppData\Local\Temp\ksohtml\wps_clip_image-19701.png 4、进入如下菜单 在此面叶,会显示大部分参数模块,如果你想仔细的了解各个模块的功能,可以分别点击加以查看,接下来我来分别介绍我用到的模块和功能 file:///C:\Users\5c\AppData\Local\Temp\ksohtml\wps_clip_image-23425.png 5、 此图为参数矫正界面,通过此按钮,可以将此电源的覆盖面积、BOM成本及效率得到不同的优化,可以根据自己的设计需要进行不同的选择。 file:///C:\Users\5c\AppData\Local\Temp\ksohtml\wps_clip_image-22354.png 6、下图为其工作的图标,点击查看 file:///C:\Users\5c\AppData\Local\Temp\ksohtml\wps_clip_image-20462.png 得到如下图像,从图线中可以看出其为各个不同器件电压电流关系,可以与自己想要的数据进行对比。 file:///C:\Users\5c\AppData\Local\Temp\ksohtml\wps_clip_image-15008.png file:///C:\Users\5c\AppData\Local\Temp\ksohtml\wps_clip_image-23940.png 7、如下图,其为电路设计原理图界面,点击查看会得到其原路图的具体数据参数,当然,对于这种图标是可以进行下载的,其下载方法如下 file:///C:\Users\5c\AppData\Local\Temp\ksohtml\wps_clip_image-31926.png 8、 其下载视图如下: file:///C:\Users\5c\AppData\Local\Temp\ksohtml\wps_clip_image-4797.png 此出来的是PDF格式 9、 下图为本次设计的工作数值 file:///C:\Users\5c\AppData\Local\Temp\ksohtml\wps_clip_image-14721.png 10、 下图为此次设计的元器件清单: file:///C:\Users\5c\AppData\Local\Temp\ksohtml\wps_clip_image-32669.png 10、 基于本次设计的锂电池充电器的功能特点如下: 单节或12V双节锂离子或锂聚合物电池充电器的理想控制电路; 高于1[%]的电压精度; 预充电过程,用户可改变预充电电流; 恒定电流充电,充电电流可调; 恒定电压充电过程; 自动再充电过程; 充电过程中的温度监控; LED充电状态指示; 电池不正常状态的检测; 电源电压低时,处于低功耗的睡眠模式,电池漏电流极小; 极少的外围元器件; 11、充电流程 电源未接上时,电路板上的LED灯不亮 电源接上电路板,绿色LED持续亮着,此时电路板等待锂电池置入 锂电池放入后,则开始充电,LED变成橙色 当锂电池达到充饱的条件时,则停止充电,LED变成橘色 锂电池充饱后,电池移走,LED变成绿色,等重新置入锂电池充电 在充电过程中,会显示充电百分比 LED灯: 持续绿色:等待电池置入 持续黄色:充电中 持续橘色:电池已充饱充或已充6小时 闪烁橘色:警示讯息(输出短路、正负极颠倒、温度异常) 12、注意事项 1.应使充电器的工作选择与被充电池一致。如果充电器工作于锂电池状态而去允镍氢或镍镉电池,则电池充不满,会大大减少工作时间。如果充电器工作于镍电池状态而去充锂离子电池,则锂电池被过充,将严重影响电池的寿命。 2.要了解所用充电器充满点亮时电池是否真的已充满。有些充电器见到充满指示灯亮即可将锂电池取下,有些充电器要见到指示灯全亮才可将电池取下。 13、接下来是本次设计的电路PCB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