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关于算相位差。

楼主:
是否可以用两个定时器,timeA和timeB来分别计算。。

比如,timeA用来求波的周期。。timeB在第二条波检测到高电平的时候停止计时。。。用这个数减去timeA里第一次检测到高电平的时间。。得到时间差?

网友A:
你这个跟用两个定时器无关,定时器1只是用来求取周期,跟相位差何干?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跟用两个定时器无关,定时器1只是用来求取周期,跟相位差何干?

那要怎么求时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要怎么求时间。。。

启动两个定时器,一个用来记录周期,一个用来判断相位差。信号分别接入两个IO,定时器1用于记录周期,定时器2用于判断相位差。
A输入的第一次上升沿启动两个定时器,B输入的上升沿到来时停止定时器2,此时定时器2的数值转换成时间就是相位差。A输入的第二次上升沿到来时,停止定时器1,此时定时器1的数值转换成时间就是周期。
这样的方法要求两个信号必须是同周期的,且相位差和周期不能大于定时器的溢出周期,否则就要用其它方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启动两个定时器,一个用来记录周期,一个用来判断相位差。信号分别接入两个IO,定时器1用于记录周期,定 ...

我就是这么想的,就是不知道怎么把数据转换为时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就是这么想的,就是不知道怎么把数据转换为时间。。。

根据时钟频率和定时器的分频系数可以算出单位定时器数值对应的时长,再乘以获得的定时器数值+1即可。仔细去看器件手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根据时钟频率和定时器的分频系数可以算出单位定时器数值对应的时长,再乘以获得的定时器数值+1即可。仔细 ...

这么说就是,比如用的ACLK  8分频
然后就是 32768/8*(CCRx+1)=时间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么说就是,比如用的ACLK  8分频
然后就是 32768/8*(CCRx+1)=时间么?

频率的倒数是周期,有多少个周期就是多少定时器时长。你把分子分母搞颠倒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频率的倒数是周期,有多少个周期就是多少定时器时长。你把分子分母搞颠倒了。

啊咧,居然是8/32768  *(CCRx+1)?

网友:
引用 网友B:
啊咧,居然是8/32768  *(CCRx+1)?

道理自己好好想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