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v5618问题贴

楼主:
我用5618参考电压2v,一开始的时候输出电压不为0,而是2mv。用程序控制也达不到0v。请问有人遇到相似的问题吗?帮忙解答下,谢谢!!!

网友:
只是过啦看看的~~~~~~~

网友A:
建议仔细对照手册看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建议仔细对照手册看一下

对了 找不出原因 一开始没注意到一个问题 现在才发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了 找不出原因 一开始没注意到一个问题 现在才发现

什么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