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用过交换机芯片IP175

楼主:
各位大侠:有没有人用过交换机芯片ip175啊?

网友:
那有没有用过什么交换机芯片啊?

网友:
没有用过。。。。。。。

网友:
哦,还是谢谢回答

网友A:
我们产品有用这款芯片的。不过更多百兆级产品使用IP179和IP1717这两种芯片。
我们千兆级产品主要用realtek的芯片。
不过不知道LZ具体是想问啥或者讨论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们产品有用这款芯片的。不过更多百兆级产品使用IP179和IP1717这两种芯片。
我们千兆级产品主要用realtek ...

我们正打算使用IP175,用来将多个控制设备用网络手拉手连接起来,方便用户安装。
请问IP179和175比有什么优点,为什么不用175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正打算使用IP175,用来将多个控制设备用网络手拉手连接起来,方便用户安装。 请问IP179和175比有什 ...

IP179是8+1网口的。175是5口或者4+1网口的。

那个+1的可以做上联口,有的产品是带1*9的光模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