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调试ADS1118

楼主:
求助一下各位大神:我用的是51开发板调试ADS1118的,并且用的是串口调试,但为什么一直输出同样的值:如图所示: 我给的模拟输入量是直流量,但不给模拟输入量也是显示这些东西,不管模拟量怎么变还是只是出现这些值

网友A:
猜不到原因。建议楼主提供代码和电路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猜不到原因。建议楼主提供代码和电路图

主程序
#include "ads1118.h"

void Init(void)    //此函数方便串口调试
{
   TMOD = 0X20;                 //定时器初始化
   TH1 = 0XFD;
   TR1 = 1;
   SM1 = 1;SM0 = 0;
   REN = 1;
   TI = 1;
}
float Volt_Value;
void main(void)
{
        uint value;
        Init();                   //定时器初始化
        EA = 1;                         //打开中断
        ADS1118_Init();                //AD模块初始化
        Write_ADS1118(CONFIG_VALUE,0);           //
        while(1)
        {
                delay_ms(1000);                                        //延时1s
                value  =  ADS_SEL_Read(4,0);  //6.144
                printf("value = %d\n\r",value);         //输出value的值
                Volt_Value = value*6.144/32768;   //第二次转换时读出的是前一次的电压
                printf("Volt_Value %f\n\r\n\r",Volt_Value);        //输出第二次Volt_Value的值
    }
}
子程序
#include "ads1118.h"

void delay_ms(uint z)        // 延时程序
{
        uint x;
        for(;z>0;z--)
        for(x=110;x>0;x--);
}
void ADS1118_Init(void)         //ADS1118初始化程序
{
        CS_H;
        SCLK_H;
        MOSI_L;
}
union aa{                                                                 //???
           uint dat1[2];
                       ulong dat2;
                };
uint Write_ADS1118(uint dat,uchar mode)         //??????
{
//        uint temp;
        union aa temp;
        union aa temp1;
//        ulong Value;
        uchar i;
  if(mode == 1)dat |= 0x8000;
        temp.dat1[1] = dat;
  temp.dat1[0] = dat;
        SCLK_L;
        CS_L;
        delay_ms(1);
        for(i=0;i<32;i++)
        {
                if(temp.dat2 & 0x80000000)MOSI_H;
                else MOSI_L;
                temp.dat2 <<= 1;
                _nop_();
                SCLK_H;
                _nop_();
                SCLK_L;
                _nop_();

                temp1.dat2 <<= 1;
                if(READ_MISO)temp1.dat2 |= 0x01;
                _nop_();
        }
  CS_H;
        SCLK_L;
        MOSI_L;
        MISO_L;
        printf("temp %d\n\r",temp1.dat1[0]);
        printf("temp %#X\n\r",temp1.dat1[1]);
        return temp1.dat1[0];
}

/*******************************************************************************
//函数名称:ADS_SEL_Read()
//函数功能:读取各路电压,通过两个switch选择读取不同的通道
//输    入:road:增益放大器两端的电压选择,并选择测几路电压
//          Ref: 选择参考电压,有6种选择
//输    出:dat:16位ad转换数据
//备    注:这一次读出的转换数据是上一次的转换数据,不要混淆.这里选择的是单次
            转换电压值,当然,也可以选择多次转换,通过寄存器的第8位可以设置
//日    期:2013.6.8
*******************************************************************************/
int ADS_SEL_Read(uchar road,uchar Ref)         //测几路电压
{
    int dat = 0;
    uint Config_Value = 0x008b;                     //默认低8位,DOUT带上拉电阻
    switch(road)
    {
    case 0:  Config_Value += 0x0000;break;    //AINP = AIN0 and AINN = AIN1 (default)
    case 1:  Config_Value += 0x1000;break;    //AINP = AIN0 and AINN = AIN3
    case 2:  Config_Value += 0x2000;break;    //AINP = AIN1 and AINN = AIN3
    case 3:  Config_Value += 0x3000;break;    //AINP = AIN2 and AINN = AIN3
    case 4:  Config_Value += 0x4000;break;    //AINP = AIN0 and AINN = GND
    case 5:  Config_Value += 0x5000;break;    //AINP = AIN1 and AINN = GND
    case 6:  Config_Value += 0x6000;break;    //AINP = AIN2 and AINN = GND
    case 7:  Config_Value += 0x7000;break;    //AINP = AIN3 and AINN = GND
    default : break;
    }
    switch(Ref)
    {
    case 0:  Config_Value += 0x0000;break;    //000 : FS = ±6.144V(1)
    case 1:  Config_Value += 0x0200;break;    //001 : FS = ±4.096V(1)
    case 2:  Config_Value += 0x0400;break;    //002 : FS = ±2.048V(1)
    case 3:  Config_Value += 0x0600;break;    //003 : FS = ±1.024V(1)
    case 4:  Config_Value += 0x0800;break;    //004 : FS = ±0.512V(1)
    case 5: case 6: case 7: Config_Value += 0x0a00;break;    //005 : FS = ±0.256V(1)
    default : break;
    }
    CS_L;
    dat = Write_ADS1118(Config_Value,1);
    _nop_();
    CS_H;
    return dat;
}
引脚配置

#ifndef __ADS1118_H__
#define __ADS1118_H__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typedef unsigned long ulong;

#define CONFIG_VALUE    0X038B       //AIN0-AIN1  4.096  128sps  pull on DOUT

sbit SCLK = P2^1;
sbit MOSI = P2^2;
sbit MISO = P2^3;
sbit CS   = P2^0;

#define SCLK_H     SCLK = 1
#define SCLK_L     SCLK = 0

#define MOSI_H     MOSI = 1
#define MOSI_L     MOSI = 0

#define MISO_H     MISO = 1
#define MISO_L     MISO = 0

#define CS_H       CS = 1
#define CS_L       CS = 0

#define READ_MISO  P2 & 0X8

void ADS1118_Init(void);
uint Write_ADS1118(uint dat,uchar mode);
void delay_ms(uint z);
int ADS_SEL_Read(uchar road,uchar Ref);

#endif

网友:
引用 网友A:
猜不到原因。建议楼主提供代码和电路图

SCLK = P2.1
DIN = P2.2
DOUT = P2.3
CS  = P2.0
我把VCC供电给去掉后,再给它一个峰峰值为20伏的正弦波,输出是发生改变了,但感觉好乱
这就是输出的一组数据

网友:
再次求助:以上程序哪位大神帮忙画一个流程图

网友B:
楼主解决了吗?我的现在也卡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解决了吗?我的现在也卡住了

是时序图问题

网友:
请问楼主问题解决了吗,小妹也卡这了。

网友:
时序图哪里出问题了呢?????

网友:
楼主,求电路图。。。。

网友:
楼主,可以问你一下是什么问题的嘛,我的现在是只显示0.000,没有任何的变化

网友:
那spi读回数据了没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