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大神帮助,关于F5529的

楼主:
老师布置了一个题目如下第一张截图,我是负责软件部分的,要用430单片机f5529写DA输出,可调,显示,用C写。。方案如第二张截图,中间空白部分为单片机部分。。。我才开始接触430,可是程序要的急。。所以跪求大神们帮妹纸一个忙,帮忙写下DA输出行不,不用外设芯片,用5529自带的DA

网友A:
5529应该是没有DA的。所以你要想别的办法,或者用PWM模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5529应该是没有DA的。所以你要想别的办法,或者用PWM模拟?

我查了一下是有DA的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查了一下是有DA的啊

你可能是查错地方了。要看datasheet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可能是查错地方了。要看datasheet才行。

我用tlv5616怎么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用tlv5616怎么样

你是负责软件的,找负责硬件的解决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是负责软件的,找负责硬件的解决问题

硬件的板子差不多做好了。。没留DA,让我用自带的。。所以。。好惆怅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硬件的板子差不多做好了。。没留DA,让我用自带的。。所以。。好惆怅

那就扩一个,你说的那型号就行,DA的操作还是比较简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扩一个,你说的那型号就行,DA的操作还是比较简单的。

用的TLV5616,不过昨天已经做出来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