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500体验+@4-systick系统滴达定时器【系列教程】

楼主:
此例程使用系统滴达定时器产生1HZ的时钟点亮LED。
此系列教程全部由我原创
可在论坛搜索 LPC1500体验+@ 来查找我的其它教程
我也是个新手,和大家共同学习
#include "lpc15xx.h"
int main(void){
        LPC_SYSCON->SYSAHBCLKCTRL0|=1<<13|1<<14|1<<15|1<<16;                //开启iocon,p0,p1,p2时钟
        SysTick_Config(6000000);                                        //12mhz 0.5s,没有启用PLL,时钟默认是RC,12MHZ,
        //注意,此函数是标准的NVIC函数,是推荐的函数,不是库,注意
        //我的系列教程全都是写寄存器操作,便于理解,没有使用相关的库函数
        LPC_GPIO_PORT->DIR[1]|=1<<1;        //p1.1紫色灯指示,设置为输出

        while(1);

}

void SysTick_Handler(){
        LPC_GPIO_PORT->NOT[1]=1<<1;                        //0.5s反向一次,即以1HZ频率闪烁。
}

void SystemInit(void){
}

//end

注意,系统滴达定时器是24位的,最大值为16,777,215,即最大定时只能到1.39810125S,

我的其它教程
1 LPC1500体验+@1-入门环境熟悉【系列教程】
2 LPC1500体验+@2-点亮LED【系列教程】
3 LPC1500体验+@3-GPIO中断【系列教程】4.LPC1500体验+@4-systick系统滴达定时器【系列教程】

大家互相学习,如有问题可发表互相交流,
如果支持就多多回复,让我更有信心再继续发表。谢谢大家。

网友:
LPC15XX 的IO操作非常方便,比第一代的LPC13XX,LPC11XX方便多了
有专门的置IO寄存器,比如SET置1,CLR清0,NOT反向IO,IO口可单独位操作,也可以以32位一起操作

非常灵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