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电路板的信号更好?请看《信号完整性和印制电路版》

楼主:
信号完整性和印制电路版

      本书是论述印制电路板设计与信号完整性分析的理论和工程实践的一部全面性著作。本书从印制电路板的基本原理出发,介绍电路设计的基本概念、理论和技巧,并在此基础上,详细讨论信号完整性的问题,涵盖信号完整性中电磁干扰、串扰、传输线及反射和功率器件去耦等各个方面。
  本书是论述印制电路板设计的教科书,从相关的工程基础知识入手,以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式,讲述印制电路板设计者需要熟知的四个有关信号完整性的问题:EMI、串扰、传输线和旁路电容去耦。本书还提供了许多设计印制电路板时的设计规则、建议、例子和图解等,教授印制电路板设计者如何成功地为各种高速应用进行设计。书中还介绍了UltraCAD计算软件和HyperLynx仿真软件。

网友:
第一部分 基 本 概 念
第1章 电子学概念
1.1 电流
1.2 电荷
1.3 电压
1.4 直流电压和电流与交流电压和电流
1.5 谐波
1.6 交流电压或交流电流的测量
1.7 频率、上升/下降时间和周期
1.8 频率的度量
1.9 复合波形(傅里叶分析)
1.10 本章说明

第2章 传播时间
2.1 传播速度
2.2 传播时间
2.3 走线的布局与信号传播
2.4 电路时序问题
2.5 波长

第3章 电子元件
3.1 3种最基本的元件
3.2 电阻
3.3 欧姆定律
3.4 电容
3.5 电荷的存储
3.6 电容量计算公式
3.7 电容的作用
3.8 电感
3.9 关于电感的公式
3.10 充电和放电电流
3.11 谐振

第4章 电压和电流的改变与时间常数
4.1 电压和电流通过电阻的变化
4.2 电压和电流通过电容的变化
4.3 电压和电流通过电感的变化
4.4 几个有趣的电感电路的动态特性
4.5 时间常数
4.6 对充放电方程的说明

第5章 电阻
5.1 基尔霍夫定律
5.2 串联电阻
5.3 并联电阻
5.4 分压器
5.5 放大器反馈以及增益
5.6 功率
5.7 等效电路
5.8 功率曲线
5.9 电源
5.10 电导

第6章 电抗
6.1 容抗
6.2 感抗
6.3 应用于电抗的欧姆定律
6.4 串联LC电路
6.5 并联LC电路
6.6 谐振
6.7 极点和零点
6.8 电纳
第7章 阻抗和相移
第二部分 信号完整性问题
第8章 信号完整性概述
第9章 电磁干扰
第10章 反射与传输线
第11章 传输线仿真
第12章 串扰
第13章 串扰的仿真
第14章 差分走线以及阻抗
第15章 旁路电容与去耦系统
第16章 电源系统
第17章 有损传输线和眼图
第三部分 附录和术语表
术语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