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高你的软件设计水平?---《软件可靠性工程》

楼主:
软件可靠性工程

       本书本着“需求牵引、面向工程、结合实际”的原则,系统地阐述了软件可靠性工程的理论,提出了软件可靠性建模、度量、分配、设计、分析、测试与管理的实践方法。内容包括:软件可靠性工程基础;软件可靠性建模;软件可靠性度量;软件可靠性要求的制定与分配;软件可靠性设计;软件可靠性分析;软件可靠性测试;软件可靠性工程管理等。
  本书可供软件开发人员、测试人员、软件工程管理人员、软件质量与可靠性管理人员、其他工程技术人员以及软件工程本科高年级学生、研究生使用和参考。

网友:
软件可靠性工程

第1章 绪论
1.1 软件可靠性工程研究和实践的意义
1.2 软件可靠性对系统可靠性的影响
1.3 软件可靠性工程的基本问题
1.3.1 软件为什么失效
1.3.2 如何开发可靠的软件
1.3.3 如何检验软件可靠性
1.4 软件可靠性工程框架
1.4.1 软件可靠性工程过程模型
1.4.2 软件可靠性过程活动及其关系
1.5 软件可靠性工程进展
1.5.1 软件可靠性模型的发展历程
1.5.2 软件可靠性工程现状及其进展

第2章 软件可靠性工程基础
2.1 基本概念
2.1.1 软件可靠性
2.1.2 软件可靠性工程
2.1.3 软件错误、缺陷及故障
2.1.4 软件失效
2.1.5 时间
2.1.6 运行剖面
2.2 软件与硬件的区别
2.2.1 软件生命周期及其过程与硬件的差别
2.2.2 软件和硬件在可靠性方面的异同
2.2.3 导致软件和硬件可靠性差别的主要原因
2.3 软件可靠性因素
2.3.1 运行剖面
2.3.2 软件规模
2.3.3 软件结构
2.3.4 软件可靠性设计
2.3.5 软件测试
2.3.6 软件工程化管理与软件可靠性工程管理
2.3.7 软件开发技术、方法和工具
2.3.8 人员
2.4 软件失效机理
2.5 X系统失效机理
2.5.1 X系统的失效行为
2.5.2 X系统失效示例

第3章 软件可靠性建模
3.1 软件可靠性建模的基本思想及基本问题
3.1.1 基本思想
3.1.2 基本问题
3.2 软件可靠性模型特征及评价
3.2.1 特征
3.2.2 评价
3.3 模型分类与模型假设
3.3.1 模型分类
3.3.2 模型假设
3.4 随机过程类模型
3.4.1 Markov过程模型
3.4.2 非齐次Poission过程模型
3.4.3 Musa模型
3.4.4 超几何分布模型及参数估计
3.5 非随机过程类模型
3.5.1 JM模型参数的Bayes推导
3.5.2 Bayes经验Bayes模型
3.5.3 LittlewoodVerrall模型
3.5.4 Bayes理论应用于JM模型
3.5.5 Nelson模型
3.5.6 错误植入模型
3.6 基于构件的软件可靠性模型
3.6.1 基于构件软件的可靠性分析
3.6.2 基于构件软件中的函数
3.6.3 基于构件软件的可靠性通用模型——构件概率迁移图
3.6.4 通用模型实例化及可靠性估计方法
3.6.5 基于构件的软件可靠性分析流程
3.7 模型的比较、选择及合并
3.7.1 比较、选择准则
3.7.2 模型选择
3.7.3 模型合并

第4章 软件可靠性度量
4.1 软件可靠性度量的目的
4.2 软件质量度量
4.2.1 软件质量
4.2.2 软件质量要求
4.2.3 软件度量对象
4.2.4 软件度量分类
4.2.5 不同度量类型之间的关系
4.2.6 软件度量标度
4.3 软件可靠性度量体系选取准则
4.4 软件可靠性的度量过程
4.5 软件可靠性度量模型及常用度量
4.5.1 软件质量模型
4.5.2 软件可靠性度量模型
4.5.3 故障、失效分类统计
4.5.4 常用软件可靠性度量
4.6 产品度量
4.6.1 需求分析阶段
4.6.2 概要设计阶段
4.6.3 详细设计阶段
4.6.4 编码实现阶段
4.6.5 软件测试阶段
4.6.6 验收与交付阶段
4.7 软件复杂性度量
4.7.1 单元复杂性
4.7.2 结构复杂性
4.7.3 总体复杂性
4.7.4 详细设计简明度的设计结构度量
4.8 过程度量
4.8.1 需求分析阶段
4.8.2 概要设计阶段
4.8.3 详细设计阶段
4.8.4 实现阶段
4.8.5 测试阶段
4.8.6 验收与交付阶段

第5章 软件可靠性要求的制定与分配
5.1 软件可靠性要求
5.1.1 定性要求
5.1.2 定量要求
5.2 软件可靠性分配
5.2.1 分配目的
5.2.2 分配条件
5.2.3 分配原则
5.2.4 分配方法
5.2.5 软件可靠性分配流程
5.2.6 分配方法的比较和选择
5.3 软件可靠性预计
5.4 软件可靠性分配与预计的关系

第6章 软件可靠性设计
6.1 概述
6.1.1 软件可靠性设计的目的和意义
6.1.2 Myers设计原则
6.1.3 软件可靠性设计分类
6.2 软件可靠性设计过程活动
6.2.1 软件设计过程分析
6.2.2 软件可靠性工程活动
6.2.3 需求获取
6.2.4 需求分析
6.2.5 软件设计
6.3 避错设计
6.3.1 软件需求工程
6.3.2 软件设计
6.3.3 编码实现
6.3.4 软件可靠性设计准则
6.3.5 实时操作系统的可靠性、安全性设计
6.3.6 健壮性设计
6.3.7 简化设计
6.3.8 重人和并发
6.3.9 结构冲突与回溯
6.4 查错设计
6.4.1 被动式错误检测
6.4.2 主动式错误检测
6.4.3 软件在线自检
6.5 纠错设计
6.6 容错设计
6.6.1 概念
6.6.2 软件容错中的故障表示
6.6.3 软件容错的基本活动
……
第7章 软件可靠性分析
第8章 软件可靠性测试
第9章 软件可靠性工程管理
参考文献

网友:
飘过,顶一个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