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64打点画图

楼主:
我用MSP430F149的AD转换,12864根据转换的数值打点画图。打点速度有点慢,可以理解,可是清屏超级慢啊,每次程序从执行程序到开始显示图形的感觉要1分钟,每次清屏继续画图还是要很久,请问大神们这个怎么解决啊

网友A:
清屏你是怎么发的命令呢,这个过程的执行有没有受其他条件的影响.看执行一次清屏,程序运行时间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清屏你是怎么发的命令呢,这个过程的执行有没有受其他条件的影响.看执行一次清屏,程序运行时间是多少.

我的程序如下。系统时钟是8Mhz。按道理说不应该啊
/********************************************/
//           GDRAM写入00
//*******************************************/
void clrgdram(void)
{
    unsigned char x,y ;
    for(y=0;y<64;y++)
    for(x=0;x<16;y++)
    {
        Write_Cmd(0x34);          //拓展指令集开,绘图显示关
        Write_Cmd(y+0x80);       //行地址
        Write_Cmd(x+0x80);       //列地址
        Write_Cmd(0x30);         //回到基本指令集
        Write_Data(0x00);        //写数据00
        Write_Data(0x0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