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HELPER2416开发板助学计划:第一印象及建议

楼主:
    等了好久,终于把板子等到了。已经有坛友上开箱照了,我就不上了。
    拿到板子,立马连上,开始测试,前面测试都很好,但是测试到LED时点了好几次,也没看到LED亮,还以为是板子有问题,拿起板子看了下,才发现LED在液晶屏下面,这设计实在有点不科学。建议:下一版时,能把LED挪到外面来,这样用起来更直观。
    在系统中调节亮度,似乎屏幕亮度没啥变化,还是很亮。不晓得是软件的问题还是什么情况。
    按键,板子上总共有7个按键,但位置实在是忧伤,特别是SD_BOOT,RESET还有SW5,实在是不好按,建议在下一版时进行调整修改,从功能设置上,五个按键被设定成了上下左右和确定按钮,从功能上来说,这种一排的排列方式实在是不和谐,建议换成五维按键。
    从底板的布线和功能安排上来说,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建议可以出升级版的底板,增加更丰富的外设,或者可以学习淘宝上的大菠萝,出一个可以接各种扩展的底板,然后出各种外设,它的东西都是WaveShare 开头的,可以参考一下,毕竟从学习的角度来说自制各外设太麻烦,成本太高,淘宝上买的,连接起来又不方便,建议官方可以出一款。或者就出一块扩展板,通过排线连接现在板子上的24针IO扩展口,在扩展板上设置其他的外设。

论坛ID:shihuntaotie
时间:2014.07.06

网友:
首先,谢谢您的建议。
1、关于这个LED,的确是当时考虑不周,我们的第一版是有5个LED的,后来因为用处不大就改为1个了,这个灯在4.3寸屏套餐的的时候正好被挡住了,其它尺寸的屏因为是排线外接的,没有这个问题。
2、关于亮度调节,我不知道您说的是哪个地方调的?我还不知道可以直接在系统里调节,不过,我们可以通过程序控制,系统运行起来后,可以通过操作"/sys/class/backlight/pwm-backlight/brightness",实现调节亮度的目的,这也是一个标准接口,亮度范围是0-255,在控制台命令如下:

echo 128 > /sys/class/backlight/pwm-backlight/brightness

亮度可以降低大约一半。
3、对于按键,其实我们的第一版也是五维按键,但是这一版,由于PCB大小的原因,现在板子四周都摆满了,另外,按键本身只是为了做一个方便的按键测试,不必给其赋予特定的功能,实际应用中,可以通过修改驱动重新定义按键值,比如1,2,3,4,5,所以,我们就改用了横排。
    还有SD_BOOT的RESET放在一起是有特定意义的,比如,我们在使用SD卡启动的时候,只需要按着SD_BOOT不放,手指歪一下按到RESET再松开,就可以实现SD卡启动了,这在调试和产品测试的时候会很方便,也是因为PCB尺寸的原因,地方小了点,手大的人的确不那么好按,我一般用食指!呵呵
4、关于底板的外设,刚了解了一下,淘宝上waveshare的确很多,我们可以考虑你的建议,请提更多的功能需求给我。或者如果你愿意,也可以帮我们,将来由我们来帮你卖。

http://www.jyxtec.com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谢谢您的建议。
1、关于这个LED,的确是当时考虑不周,我们的第一版是有5个LED的,后来因为用处不大 ...

老板太积极了,强!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谢谢您的建议。
1、关于这个LED,的确是当时考虑不周,我们的第一版是有5个LED的,后来因为用处不大 ...

老板太积极了,赞一个。  关于外设,因为不是从事这方面工作的,我就只是提供一个建议,可以发个帖子,问问大家的需求,然后出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