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8M35看门狗问题

楼主:
诸位技术大神,有没有接触过F28M35的,我现在用TI的套件调试它的看门狗例程,程序上不喂狗,应该不断复位,但是只能捕捉到一个复位信号,而且复位后程序并没有重新开始运行,这个事什么原因啊?

网友A:
复位当然只有一次,要反复复位,只能是每次复位后程序重新执行,没有重新执行就不会有再次复位。至于复位后程序没有再次执行,说明程序编制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复位当然只有一次,要反复复位,只能是每次复位后程序重新执行,没有重新执行就不会有再次复位。至于复位后 ...

用的是TI的套件试验TI的例程,程序的意思就是不断复位,但是我只能检测一次复位信号,现在能够确认复位后程序没有重新开始执行,不知道什么原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的是TI的套件试验TI的例程,程序的意思就是不断复位,但是我只能检测一次复位信号,现在能够确认复位后 ...

务必看懂程序和器件手册,很可能程序缺少了必要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