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648a 3.3v不工作。5V时工作正常。手册中说时宽电压范围2V---5.5V

楼主:
pic16f648a 3.3v不工作。5V时工作正常。手册中说时宽电压范围2V---5.5V   又人知道原因吗?

网友:
检查复位门限电压。

网友:
提供的信息太少,可能性太多,问为哈3V不工作,还不如找巫婆去算卦。

如电路及所选器件没问题,设置的时钟频率如何? 5V时最高工作频率为20MHz,3V时则只能到10M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