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30AD采样

楼主:
为什么我用430内部AD采电压时   只要接上杜邦线   被测的电压就会变   AD有内阻  要分压?

网友:
当然有内阻,但这个内阻可不低,除非你的信号源内阻非常大,否则并不会有明显影响。对于内阻较大的信号源,应该用运放做一次缓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