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lper2416程序下载方式的心得总结

楼主:
           板子很不错 ,拿到后就开始玩了 .. 晚上和群里的朋友聊起下载方式.  所以就写个贴大致 把几种常用的方式.列一下.

      第一种方法就是:  用SD卡烧. 这个方法可以直接对空片进行操作.
                       hepler2416支持sd卡启动模式,能自动读取sd卡里面的程序.并执行.
                       这个方法下又可以做2个事情.
                         1> 一个是直接烧自己的测试程序.
                         2> 烧个uboot 之类的.这样下次就方便了.

      第二种方法就是:  用uboot .至于uboot 怎么到板子里面的,最 方便的办法就是用方法一sd卡,把boot做成sd卡启动.启动后执行                          了uboot    .uboot运行 后就方便了.这个时候可以通过4种方式把程序传下去,让uboot 传uboot 到内存.(uboot 初始化了内存所以可以用了的) ,然后在用uboot 把 uboot的2进制代码烧到nand flash.
                 给uboot 传  2进制 的方法有很多
                       1>  常用的有超级终端之类下的 ,串口  .
                       2>  tftp 传
                       3>  dnw 下的usb方式 或者串口方式.
                       4>  jtag.
                 终结:第二种办法.主要是用sd卡启动了uboot 但是需要烧写uboot 还需要uboot 的二进制代码文件.
                 通过以上4种途得到的代码放内存.然后就可以用uboot
                 把这个uboot 的二进制代码文件放到 目标存储介质(这个板子的话 就是nandflash)这样 .
                 下次启动拿掉sd卡把模式设置成nandflash 就可以正常了.

     第三种方法.  uboot 方法.板子本身就有uboot 了. 所以启动方式nandflash直接启动 uboot 接着的事情.就简单了.和第2个方法一样 通过那4个办法把  二进制代码传到内存然后用uboot 烧到指定位置.(可以是uboot 的 二进制文件,也可以是你自己的 测试程序编译的二进制文件,也可以是linux内核镜像  ,或者其他的. ).

     第四种办法就是jtag这个比较复杂.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去玩一下. 因为有前面 这几种比较好的办法所以不推荐这个办法.

     (水平有限如有不对的地方请大家及时帮忙纠正,另外大家想到其他办法感谢一起补充。完善。)。
                                                                         圣心决    qq:350310876

                                                                         平台:Helper2416板 。  2014-07-06

网友:
自己顶一个. 欢迎大家讨论.

网友:
楼主搞个实际操作,并分享具体过程及遇到问题时的处理方法则更好。

俺的板子在途,等到手了也好参考一下。

网友:
谢谢你的建议. 这些操作 板子说明书上都有.所以就偷懒了.只是罗列了一下.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