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们帮我分析一下这个电路以及调试方法(仪表放大器),谢谢

楼主:
如下图所示,有几点不太明白:

1.共模驱动的共模信号来自于两个2MΩ电阻分压取得共模信号,但是这个共模信号又连到了一个VR=2.5V上(电路图左下角),这样不会对共模取样有影响吗?电路图中所有显示+Vr的地方我都连接到这两个2KΩ电阻的分压处,也就是电路图左下角那边,可以吗?
2..仪表放大器输入端各串一个100K电阻,意图是什么?如果我用两个跟随器作为输入缓冲,可否代替者两个电阻?效果会更好还是变坏?
3.最重要的问题,这个电路,我想分别测试它对差模信号的放大作用,以及对共模信号的抑制作用,信号发生器当如何接?求指教因为我用Multisim进行仿真,测试工模信号时(看下图我的连线方法),输出依然被5倍地放大,且共模驱动输出端没有信号,请问这是为什么?

一共三个问题,希望高手们耐心解答不宁赐教,真的急需帮助,先叩谢!!!!!!

Multisim

Multisim

网友A:
1. 共模驱动的共模信号来自于两个2MΩ电阻分压取得共模信号,但是这个共模信号又连到了一个VR=2.5V上(电路图左下角),这样不会对共模取样有影响吗?电路图中所有显示+Vr的地方我都连接到这两个2KΩ电阻的分压处,也就是电路图左下角那边,可以吗?

    这个是提供共模电压。称为共模信号似乎不妥。共模电压是由两个2K电阻分压获得,VR=2.5V,这个你理解错了。输入的信号并非真正的共模信号,所以这里要提供一对共模电压。

2..仪表放大器输入端各串一个100K电阻,意图是什么?如果我用两个跟随器作为输入缓冲,可否代替者两个电阻?效果会更好还是变坏?

     100k电阻·····一看就知道你没仔细看datasheet,这个是做保护用的。跟随器也可以做保护,只是成本高了,而且这样一来,施加的共模电压方式也要改动。

3.最重要的问题,这个电路,我想分别测试它对差模信号的放大作用,以及对共模信号的抑制作用,信号发生器当如何接?求指教因为我用Multisim进行仿真,测试工模信号时(看下图我的连线方法),输出依然被5倍地放大,且共模驱动输出端没有信号,请问这是为什么?

稍后给你看下我用MC做的仿真。

网友:
VR可以接在一起的。

楼主图中的U1输入信号,只代表共模,没有差模,应该再加一个信号源。R1、R2的左端不能接在一起的。把它分开,分别接于差动信号的两个极。再在R1(或R2)的左端加一个有参考地的信号源。

网友B:
“电路图中所有显示+Vr的地方我都连接到这两个2KΩ电阻的分压处,也就是电路图左下角那边,可以吗?”
这样标注的意思,就是让你都联接到一起,正如所有地线符号都联接到一起,所有Vcc都联接到一起。

“这个电路,我想分别测试它对差模信号的放大作用,以及对共模信号的抑制作用”
需要用两个信号源,一个提供差模信号,一个提供共模信号,而且两个信号源均应可调。
你的仿真图里面信号源已经是差动信号源,该信号源左右两输出端子信号恰幅度相等,相位相反。还缺一个共模信号源,该共模信号源应该接地,而差模信号源不应该接地。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 共模驱动的共模信号来自于两个2MΩ电阻分压取得共模信号,但是这个共模信号又连到了一个VR=2.5V上(电路 ...

很感谢您的回答!     仪表放大器两个输入端各一个2MΩ的电阻,在他们的中点连接处得到的应该是输入信号中的共模部分是吧? 可是它又被连接到了一个2.5V的电位上,这样是为了加偏置是吗?还有我想问问 仪表放大器INA321上面那个运放以及电容电阻接回参考端的用处?能否详细帮分析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
引用 网友D:
VR可以接在一起的。

楼主图中的U1输入信号,只代表共模,没有差模,应该再加一个信号源。R1、R2的左端不 ...

恩恩 我这样就是为了加纯共模信号的1.仪表放大器的共模抑制比非常高,按理说INA321的输出端在这种情况下不应当有信号吧?(共模信号不应该被放大啊)还是我的理解有什么问题呢      但我实测,这样接信号依旧被放大输出了

2.理论上分析下面那个跟随器和反相放大,应该可以将仪表放大器输入端信号的共模分量取出并输出的是吧?可是我测也没有  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请老师帮我分析,真的很感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路图中所有显示+Vr的地方我都连接到这两个2KΩ电阻的分压处,也就是电路图左下角那边,可以吗?”
这 ...

能否帮我接一个图看一下    我用两个信号源 multisim里总说  发现有电压源并联   不允许仿真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否帮我接一个图看一下    我用两个信号源 multisim里总说  发现有电压源并联   不允许仿真

不准电压源并联,那你就串联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感谢您的回答!     仪表放大器两个输入端各一个2MΩ的电阻,在他们的中点连接处得到的应 ...

引用INA321的DS里的一句话:
“The common-mode voltage is set by two 2M Ω resistors.”
两个2兆欧姆电阻不是分压。。俺都说过了。

所提供的共模电压也确实是为了加偏置。但是说到底只是提供一个直流路径而已。

“OFFSET TRIMMING
The INA321 is laser-trimmed for low offset voltage. In the event that external offset adjustment is required, the offset can be adjusted by applying a correction voltage to the reference terminal. Figure 6 shows an optional circuit for trimming offset voltage. The voltage applied to the REF terminal is added to the output signal. The gain from REF
to VOUT is +1. An op-amp buffer is used to provide low impedance at the REF terminal to preserve good common-mode rejection.”
这是文档里插图6的说明,不过这里没有使用电容和电阻,以及从输出馈回的电压。只是使用了一个运放做缓冲(提供较好的共模抑制比(在REF端))。
对于运放来说,反相输入端与输出端接电容,作用是积分(某些情况使用很小的电容只是为了补偿运放)。在这个图里,电阻、运放、电容的用法,典型的积分电路,目的是滤除变动较大的信号,得到缓慢变化的直流电压,然后提供给REF端。这种方法在运放的使用中很常见,反相积分得到的直流变动与输入而来的直流变动方向相反,从而使因输入信号所包含的直流变动得以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