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忙看看这个程序

楼主:
#include

//--定义使用的IO口--//
sbit PWM=P1^0;

//--定义一个全局变量--//
unsigned char timer1;

void delayms();

void main(void)
{

        while(1)
        {
                if(timer1>100)  //PWM周期为100*0.5ms
                {
                        timer1=0;
                }
                if(timer1 < 40)        //改变30这个值可以改变直流电机的速度
                {
                        PWM=1;
                        delayms();
                        timer1++;
                }
                else
                {
                        PWM=0;
                }
        }

}

void delayms()
{
        unsigned char a,b;
        for(b=71;b>0;b--)
        for(a=2;a>0;a--);
}

大家帮忙看看有什么问题吗?  本来是定时器定时0.5ms,电机转速正常   现在我改成延时0.5ms   电机就不转了      求教这是为什么?

网友A:
if(timer1 < 40)        //改变30这个值可以改变直流电机的速度
                {
                        PWM=1;
                        delayms();
                        timer1++;
                }
                else
                {
                        PWM=0;
                }
下面这句else{
PWM=0;}
掉了timer1++;

网友:
首先你这个写法无法进入执行timer1=0;
而延时0.5ms*40也才20ms,这个这么短的时间就算转也很难判断出来吧
20ms后PWM只能一直为0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if(timer1 < 40)        //改变30这个值可以改变直流电机的速度
                {
                    ...

多谢你了   问题解决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