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数据采集

楼主:
关于msp430数据采集程序程序中,经过A/D转换后的数据无法经过232传送到PC,求前辈能否告诉我这个发送与接受的程序怎么写?谢谢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具体点呢?是串口有问题还是别的?一次采了多少个点?如果点数太多的话建议分段传送。例如采集2048个点可以 ...

谢谢你,我的是10位A/D,串口8位,在msp430串口中断方法中不知道具体怎么传输,能指教一下吗?

网友B:
具体点呢?是串口有问题还是别的?一次采了多少个点?如果点数太多的话建议分段传送。例如采集2048个点可以分4帧传送,每帧传送1024个字节(每个点两个字节)

网友C:
你可以看下官方的demo,里面有参考例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看下官方的demo,里面有参考例程

谢谢你,我给忘啦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谢你,我的是10位A/D,串口8位,在msp430串口中断方法中不知道具体怎么传输,能指教一下吗?

每传一帧都做个握手应答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每传一帧都做个握手应答

因为串口是八位的,所以每个AD值分为高八位和第八位传输,接收端再做组合处理,也就是把高八位和低八位组合成十六进制数就行了。
假如你采2048个点,应分成2048*2=4096个字节传输。可以分成四帧传,每帧传1024个也就是512个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