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TF卡不能烧写uboot

楼主:
想烧写uboot到TF卡上,然后从TF卡启动uboot,来下载裸机程序到NAND,TF卡8G,可以写,应该不是写保护,出现下面的原因还可能是什么???在电脑上可以往TF卡里读写文件。。。

网友:
会不会是需要以管理员身份运行的?WIN7系统确实容易使人掉信心。。。

网友:
如楼上所说,试一下管理员方式运行!

http://www.jyxtec.com

网友A:
TF文件系统可能没格式化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TF文件系统可能没格式化好。

我们这个烧写工具不需要格式化TF卡的。

http://www.jyxtec.com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们这个烧写工具不需要格式化TF卡的。

助学计划标配是不是不带TF卡?除了TF卡还有什么需要买的么?我凑一单一次买齐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助学计划标配是不是不带TF卡?除了TF卡还有什么需要买的么?我凑一单一次买齐

助学计划不带TF卡,因为普通的TF卡都可以用,比如手机用的(当然,使用后会格式化掉里边的内容),另外,如果是调试RTOS的话,可以考虑买一个JLINK,当然,如果USB口不够的话,还可以考虑买一个5V的电源,基本上就这些了。

http://www.jyxtec.com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助学计划不带TF卡,因为普通的TF卡都可以用,比如手机用的(当然,使用后会格式化掉里边的内容),另外, ...

好的~TF卡正好买几张,现在的手机不用TF卡了..之前的卡被玩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