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Q3050评估板的使用遇到了麻烦

楼主:
问题1:下面使我们遇到的问题的截图, 最后一张是根据数据手册连接两节电池(串联)倒数第二张是评估软件的截图,评估软件显示连接三节电池,实际上我们是2节串联,这是什么原因?

问题2:还有5个LED一直不亮,有时按下按键SW1有个LED会亮一次,但很快熄灭,然后再怎么弄也不亮了

问题3:还有PACK+  PACK-输出端无论加还是不加负载,输出都是为0

The first problem: the following picture are sceeenshots ,which are in 2-series according to our method of connecting wire, however we can see that it is in 3-series from EVSW solftware, actually it is in 2-series ,and why?

The second problem: anyway,whether you connect a load on the PACK side or not  the voltage out between PACK+ and PACK- is also zero under the condition of the circuit conduction, but when we directly use DC POWER to charge the battery pack to active it, DC POWER value is bettew zero and 10V, however, the voltage out is also zero when connect a load.

The third problem: five LEDS are not always light, sometimes, one LED may light when the button SW1 is pressed, but this light LED will quickly go off, then any LED can't be lit  anyway.

网友:
ti的gas gague难玩啊
之前弄过同系列的bq27410
你这个需要写入电池信息不,一般都需要告诉gas gague电池参数和系统充放电的一些参数
不然他也不知道如何算

网友:
过来看下

网友:
LZ,英语不错啊,哈哈,顶!

网友:
TI 的电池管理需要EV2400/EV2300之类的调试软件写参数信息,,
楼主的问题应该是参数配置或者是校准有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