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能把ZigBeeCC2530的频率从2.4G改为470M?

楼主:
能不能把ZigBeeCC2530的频率从2.4G改为470M?

网友:
不能哦

建议使用atmel的780M  802.15.4芯片    型号AT86RF212

http://www.atmel.com/zh/cn/devices/AT86RF212B.aspx

网友A:
那470M的类似2530的芯片有哪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470M的类似2530的芯片有哪些?

cc430

网友:
这是硬件决定的了

网友B:
这个是硬件基带决定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硬件基带决定的

可以吧,在z-stack里有信道选择,进入文件f8wConfig.cfg,包含了信道选择与网络号等配置,默认下是在信道11上建立zigbee网络

在f8wConfig.cfg下

在f8wConfig.cfg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吧,在z-stack里有信道选择,进入文件f8wConfig.cfg,包含了信道选择与网络号等配置,默认下是在信道1 ...

是在这个里面直接改吗?能不能详细的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硬件基带决定的

硬件基带变换后,协议栈是否也要相应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件基带变换后,协议栈是否也要相应变化?

是的,上面不是有配置信道的图片嘛?有三个频段范围可以选择,没有470的,zigbee协议只是协议软件,只要硬件支持802.15.4协议,你可以自己设计zigbee协议栈。

网友:
是不要抄表?这个是民用计量段!!!你懂行的!

网友:
不能,ZigBee协议中没有470MHz频谱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