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VS管的钳位电压应该如何选择?

楼主:
板子供电电压是钮扣电池供电,为3V。TVS用来防静电击穿,选用的是在1A测试的条件下,钳位电压为7V,有人建议用个钳位电压为3.6V或3.9V的TVS,什么原因?为什么?怎样应该去选择TVS的钳位电压,网上很多资料,说的都不清楚。。。

网友:
帮顶, 我也想知道

网友:
您这个是整个板子的电源输入接口那块的TVS?

网友:
一般选择TVS的最大钳位电压应小于被保护电路的损坏电压的。

网友:
前段时间正好看过一个简短的教程。
大致的步骤是:
1、确定你的电路最大的工作电压。
         这个电压用来确定TVS的反向关断电压(VWM),以保证TVS的电容、漏电电流等特性与电路无关(不会影响)。
         基本上你的电路的最大工作电压近似等于这个VWM
2、TVS的反向击穿电压VBR要比VWM 高10%~15%。
3、TVS的钳位电压VC 要比VBR 高35%~40%,或者比VWM 高60%。
钳位电压要比使IC因过压失效的电压低。。

至于电流、功率,厂家差不多都是按IEC61000那个啥来设计制造的。差不多可以说,确定了VWM 就可以直接选器件了。

对于楼主的3.3V电路来说,单凭这个3.3V,没法确定IC正常工作的电压范围,更没法确定极限电压,还得看DS。不过可以自己算去了。

话说,推荐在选型之前看看大厂的选型指南。

哦,还有,端口的容忍能力不同于供电电压的。。一般会稍高些,以满足多变的外部逻辑电平。

网友:
可以尝试SMBJ3.3C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