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延时

楼主:
求大神给一个ccs8m延时程序

网友A:
定时器例程不就行了

网友B:
在CCS里找找,很可能找到能直接用的代码段
例如在app center中找
Grace 里不知道有没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在CCS里找找,很可能找到能直接用的代码段
例如在app center中找
Grace 里不知道有没有

初学ccs,不知道app center在哪。我现在用的是宏定义
#define CPU_F ((double)8000000)
#define delay_us(x) __delay_cycles((long)(CPU_F*(double)x/1000000.0))
#define delay_ms(x) __delay_cycles((long)(CPU_F*(double)x/1000.0))

编译通过了,但是不知道实际能不能适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定时器例程不就行了

感觉用定时器有点大材小用,不过也是一个方法,谢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初学ccs,不知道app center在哪。我现在用的是宏定义
#define CPU_F ((double)8000000)
#define delay_ ...

这也是个方法

网友:
这个用在ccs中是可以的吗?精确吗?

网友:
这个是在IAR里面编译里有一个自带的,CCS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