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将CCS的程序移植到IAR时要注意什么?

楼主:
最近学msp430f5529,但网上大部分的例程都是CCS的

网友:
推荐使用CCS

网友A:
有点困难,我下的CCS跟网上的不一样,还有我们组员用的IAR,所以还是同步的比较好

网友:
CCS是官网提供的编程软件,今后应该是主流方向。

网友:
基本没有遇到过问题,我以前用的是IAR,这几天转到CCS,代码直接拷贝到CCS里没有出现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点困难,我下的CCS跟网上的不一样,还有我们组员用的IAR,所以还是同步的比较好

从TI官网上下载,现在是CCSv6,16kb的代码大小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