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电路0欧电阻可以用2.7欧代替吗?

楼主:
数字电路0欧电阻可以用2.7欧代替吗?纯数字的.

网友:
这可要看情况了。

0欧电阻一般当作短路线,如果在电源中使用会增加压降。如果连接两个接地点,会增加隔离度且地线也会有压降。

如果作为信号传输中的短路,-- 频率高时会影响匹配,如果负载阻抗远大于2.7欧则无影响。

数字信号,在频率高时,由于振铃的问题,多数要在连线间加个小电阻以改善性能。如果这种情况,则有利

网友:
务必看懂电路,弄明白0欧电阻的具体用途,然后才能知道可不可以用2.7欧的电阻代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可要看情况了。

0欧电阻一般当作短路线,如果在电源中使用会增加压降。如果连接两个接地点,会增加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