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BB 设计方案进展

楼主:
很不好意思,BBB的方案进展有点缓慢。期间也经历了不少挫折,ubuntu上的Qt5 + OpenCV 2.4始终不能良好运行。最后不得不放弃重来。当然,还遇到一个更大的挫折,女朋友都还没开始追呢就被拒绝了。

好了,上正题,最近的进展是把OpenCV与Qt结合了起来。效果如下图所示:

主要参考文献是http://aplacetogeek.wordpress.co ... rry-pi-beagle-bone/
当然,目前还不确定是否能使用V4l的功能。刚才一不小心把beaglebone black 根目录下文件删了,得重新安装。

Angstrom 安装Qt4

opkg update

opkg install qt4-embedded --force-depends

因为Angstrom本身的原因,直接使用
opkg install qt4-embedded

指令并不能支持Qt4安装。

另外,运行Qt程序似乎需要关闭LCD的图形界面

update-rc.d -f gdm remove

systemctl disable gdm.service

OpenCV安装如下

opkg install opencv-apps

这个问题不大。
pkg-config --cflags opencv

这个指令可以测试是否安装正确。

今天就先到这吧,明天update 完了以后再测试视频读入功能是否正常。

今天早上一试,哈哈,还算顺利。可以直接从摄像头读取图像。

下面就是把算法加进去,然后看效果了。

网友A:
沙发!前来支持!怎么个意思?楼主,追妹子被拒绝,不代表追不到啊!继续努力啊!加油!

网友B:
被拒暗示着楼主的方案得天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沙发!前来支持!怎么个意思?楼主,追妹子被拒绝,不代表追不到啊!继续努力啊!加油!

谁要是能给我们上上课就好喽。唉,老大徒伤悲呐~

网友:
引用 网友B:
被拒暗示着楼主的方案得天时

谢谢,你倒是挺会安慰我的。哈哈。感谢~

网友C:
项目完成了,大奖拿到了,女朋友就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项目完成了,大奖拿到了,女朋友就来了!

又骗我。。。。。。 小时妈妈就说过类似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