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HELPER2416开发板助学计划:对于官方文档的建议。

楼主:
   1、   看到移植QT4的那部分,发现下面这部分不懂,希望有大神能够解释一下。

       这块写的有点模糊,安装到根文件系统是虚拟机还是板子的?打开超级终端,启动板子,设置QT4的环境。这些都是咋回事?
       建议在写文档时向友善之臂学习一下,把PC端的终端和板子上的终端区分开,比如加上不同的前缀。要不看得太痛苦了。
    2、LED控制的例子,写的也很模糊,相对于友善之臂的还有一定的差距,友善之臂的写得就比较详细,对于一个初学者来说,起码        能够照着把程序写出来,能够初步了解qtopia程序的编写。对于新人建立信心和对嵌入式的初步认识是很有作用的,毕竟你不能        让我们使用君益兴的板子,却去看友善之臂的资料吧。
    3、硬件测试那块,LED测试上面写的 26 实际是CAN接口,LED并没有从图上标出来。
    4、亮度调节,在启动后右下角有个灯泡的图标的,按照通常理解应该是亮度调节,但实际上,没有任何作用。用老板给的命令控制        亮度,发现只有第一次调节比较明显,以后的调节,亮度变化不太明显,输入50时就完全黑了。
    5、E2PROM测试写的是自行了解,对于初学者来说,自行了解实在是比较忧伤的一件事,建议还是添加一点说明。
    6、QT4的移植,以及程序的编写太简略了。建议加强。
    7、对于外扩接口部分,完全没有讲解,建议添加ADC一类的使用说明,或者像友善之臂一样,把每个外设都使用编写测试程序的方        式来实现。我觉得如果照着官方文档,把每个外设的测试程序都能自己写一遍,对于初学者的作用肯定很大,至少让初学者能够        有个学习的方向。

    总结:官方文档像友善之臂的 《Mini6410 Qt4和Qtopia编程开发指南》 《2440用户手册》 学习就好了,丰富各部分内容。

   论坛ID:shihuntaotie
   提交时间:2014.07.07

网友:
老板搞的这个助学计划,我觉得就是想让我们去完善这个平台的。而不是我们去提意见让老板一个人去完善。

网友A:
首先,不得不承认,我们的文档只能提供给有一定LINUX基础的项目开发者,对于初学者,的确还有太多写得不完善的地方,正如楼上的坛友所说,我们举办这次活动的其中一个目的也是想完善我们这个平台的学习资料,同时,我也可以有针对性的回答坛友门在学习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将来编辑成学习FAQ,所以,欢迎大家尽可能的提间歇和建议,我们尽量去完善,下面我逐一回答如下问题:

1、   看到移植QT4的那部分,发现下面这部分不懂,希望有大神能够解释一下。

       这块写的有点模糊,安装到根文件系统是虚拟机还是板子的?打开超级终端,启动板子,设置QT4的环境。这些都是咋回事?
       建议在写文档时向友善之臂学习一下,把PC端的终端和板子上的终端区分开,比如加上不同的前缀。要不看得太痛苦了。
   关于QT4的移植,其实,我们是做了一个自动化脚本,让用户只需要敲一条命令就可以把QT4.7.2一次性编译完成,关于其中更详细的操作过程,请参考QT4源码里的脚本:build_all_qt4.7.2,这个脚本,相当于windows下的批处理文件,QT4的其它版本也可以用此脚本编译,只需要稍作修改即可,QT5以上版本由于变动太大,该脚本就不适用了。
解释:
    根文件系统:就相当于LINUX系统下的根目录,与WINDOWS的文件系统类似,唯一的区别就是Windows各个分区有独立的盘符,而在LINUX下各个分区只是一个文件夹,而且除了根分区外,其它各个分区都可以被挂载到任何一个文件夹。
    平常我们在做开发的时候可以直接操作板子上的存贮设备,那板子上对应的根文件系统就在板子的本地存贮空间内,有时候,我们为了方便,也可以让板子从网络启动,直接把网上主机的一个目录映射成根文件系统,这样,在主机上该目录的任何操作都可以在板子上相应的位置看到,换句话说,主机上刚刚交叉编译好了某个执行文件,直接拷到该目录,在板子上就可以直接运行了,网络启动需要用到nfs,关于nfs(网络文件系统)的介绍可先通过搜索了解,如果有问题的,可以到论坛里来问。
    另外,我们在制作根文件系统的时候,通常是先在LINUX主机上做好,然后再通过各种方法烧写到板子上,比如,上边图中所说的:~/workspace/target,就是对应LINUX主机上的用户目录,我们把这个目录设置为nfs输出目录,作为板子的文件系统,这样,如果板子是从nfs启动的话,拷贝文件switch_to_qt4到~/workspace/target/就相当于拷贝到板子上了,操作板子上的文件需要登录到板子,比如通过超级终端登录。
    switch_to_qt4,是一个设置QT4运行环境的脚本,就如同设置Windows上的环境变量,有兴趣的可以打开该脚本了解一下,按图中的操作,把QT4的库文件拷贝到板子上之后,再运行了该环境配置脚本,就可以在板子上运行各种基于QT4的程序了,需要注意的是运行第一个QT4的程序的时候,需要有-qws的后缀,后边同时再运行别的QT4程序的时候,就不用了,至于原因,说来话长,也可以在网上搜索了解。

    2、LED控制的例子,写的也很模糊,相对于友善之臂的还有一定的差距,友善之臂的写得就比较详细,对于一个初学者来说,起码能够照着把程序写出来,能够初步了解qtopia程序的编写。对于新人建立信心和对嵌入式的初步认识是很有作用的,毕竟你不能让我们使用君益兴的板子,却去看友善之臂的资料吧。
  这是我们的短板,以后我们会逐渐加强,力争把HELPER2416打造成最容易学习RTOS和LINUX的平台

    3、硬件测试那块,LED测试上面写的 26 实际是CAN接口,LED并没有从图上标出来。
  这个问题已经有网友提出,昨天已经在我们的网站上更新,可从此处下载:http://www.jyxtec.com/index.php/downloads
    4、亮度调节,在启动后右下角有个灯泡的图标的,按照通常理解应该是亮度调节,但实际上,没有任何作用。用老板给的命令控制        亮度,发现只有第一次调节比较明显,以后的调节,亮度变化不太明显,输入50时就完全黑了。
    这个问题是由PWM的人眼的特性决定的,我们的驱动调节的是0-255的占空比,当调节到100以下可能就很暗甚至看不到了,这个在写应用程序的时候,可以根据这个特性适当处理,关于那个灯泡图标,我一直没注意到,后边也研究一下。
    5、E2PROM测试写的是自行了解,对于初学者来说,自行了解实在是比较忧伤的一件事,建议还是添加一点说明。
关于e2prom的操作及源码,可以参考板子上的eeprog,直接在板子上运行eeprog --help了解,也可以查看光盘目录的源码:/helper2416/source/tests/eeprog-0.7.6.tar
    6、QT4的移植,以及程序的编写太简略了。建议加强。
  如第1点所说。
    7、对于外扩接口部分,完全没有讲解,建议添加ADC一类的使用说明,或者像友善之臂一样,把每个外设都使用编写测试程序的方式来实现。我觉得如果照着官方文档,把每个外设的测试程序都能自己写一遍,对于初学者的作用肯定很大,至少让初学者能够有个学习的方向。
  外扩接口部分,驱动都是完整的,大部分应用代码我们也有,后边我们会逐步完善。
    总结:官方文档像友善之臂的 《Mini6410 Qt4和Qtopia编程开发指南》 《2440用户手册》 学习就好了,丰富各部分内容。
    友善之臂是值得我们尊敬的同行前辈,我们一直在向他们学习。

http://www.jyxtec.com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不得不承认,我们的文档只能提供给有一定LINUX基础的项目开发者,对于初学者,的确还有太多写得不完 ...

感谢老板的及时回答,慢慢研究吧

网友:
我很看好你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