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抗、阻抗角、阻抗模的计算

楼主(2014-07-07):
阻抗、阻抗角、阻抗模的计算
请问哪位大神知道一下的计算公式:电阻电容串联、并联,电容电感串联、并联的阻抗、阻抗角、阻抗模的计算公式,谢谢了

网友A:
就是勾股定理呀。
在坐标上,把电阻看成角度为0的矢量,电感看成90度的矢量,电容看成270度的矢量。长度代表它的大小。这样合成出来的矢量就是要计算的。
剩下的什么角呀、模呀的,楼主应该知道怎么办了吧?

楼主:
我希望得到的是公式,比如|Z|=某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