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设计问题

楼主:
使用TPS767D给FPGA提供3.3V和2.5V电源,功耗怎不算,热设计如何做,PCB布局如何做,有哪些资料可以参考,请广大同仁给予解答,谢谢

网友:
没有那么多原则
1耗电量,要了解系统在满负荷使用时的耗电量是多少?

2散热成本,通过将热量从其系统中去除以冷却系统,包括适当增大铜箔的厚度,较大或转速较快的风扇、较多的金属,以传递热量、系统内部各电路板之间的较长走线距离即用于提供冷却气流等。

利用高速FPGA设计PCB的要点及相关指导原则.docx (132.83 KB, 下载次数: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