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lper2416-01——SecurCRT连接Linux问题

楼主:
SecurCRT连接Linux问题

参与Helper2416开发板助学计划心得

对于Linux的开发来说,恐怕搭建开发环境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本以为SecurCRT与Linux连接是非常简单的事情,事实并不如此,实际起来发现并不顺利,本人花了几天的时间终于摸索出来了,下面与大家一起分享。

1. 安装虚拟Linux系统--Ubuntu安装设置。

这里要注意,用户名不能是大写字母,否则无法安装

2. 安装完成后需要删除光驱,否则会在每次启动时,弹出如下图片:

3. 删除光驱:

删除红圈中的两项,否则启动时会弹出第2步提示的内容

4. Ubuntu安装完成后,如果没有重启,我们需要手工设置其IP地址,如果重启系统,系统会自动设置IP的,如果要设置其IP地址,必须与Win系统的地址是同一段,所以,我们可以用ipconfig命令查看Win系统的地址,如图:

可以看出Win系统IP为192.168.1.101,下面我们只需设置Ubuntu的地址与其为同一段即可。

5. Ubuntu系统查询IP地址的命令为ifconfig,要注意与Win系统的区别,如图:

从图可以看出其IP没有设置,这时候我们需要使用sudo ifconfig eth0 192.168.1.100,设置其IP地址,后面再检查一次看IP地址是否设置成功。

6. 分别在Win和Ubuntu系统下通过命令ping一下网络,看是否成功,只有成功了才可以连接SecurCRT:

可以看出网络是正常的,对能ping通。

7. 连接SecurCRT,设置如下:

8. 连接并不顺利,连接失败:

9. 网上找原因,但没有一个能够直接使用的,先看看Ubuntu这边是否安装了SSH:

发送命令:sudo apt-get update // 升级一下,需要点时间

发送命令:sudo apt-get install openssh-server // 安装ssh服务

        启动SSH服务

        输入:sudo /etc/init.d/ssh start

        启动之后可以检查是否安装成功并启动

        输入:ssh -v

         OpenSSH_5.1p1 Debian-6ubuntu2, OpenSSL 0.9.8g 19 Oct 2007
         usage: ssh [-1246AaCfgKkMNnqsTtVvXxY] [-b bind_address] [-c cipher_spec]
                           [-D [bind_address:]port] [-e escape_char] [-F configfile]
                           [-i identity_file] [-L [bind_address:]port:host:hostport]
                           [-l login_name] [-m mac_spec] [-O ctl_cmd] [-o option] [-p port]
                           [-R [bind_address:]port:host:hostport] [-S ctl_path]
                           [-w local_tun[:remote_tun]] [user@]hostname [command]

                看到类似信息,说明安装并启动成功!

               安装成功之后还需要修改配置才能使用

              修改ssh配置
             输入:sudo pico /etc/ssh/ssh_config
             去掉 PasswordAuthenitcation, Port 22 ,Protocol 2,1这三行前的注释#

             这里需要重启一下系统。

10. 重新连接SecurCRT,弹出输入密码,稍等一下,完成连接:

后面就可以向在Ubuntu里边一样操作这个系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