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设计“巧妙布局”PCB板

楼主:
  一.元件排列规则

  1).在通常条件下,所有的元件均应布置在印制电路的同一面上,只有在顶层元件过密时,才能将一些高度有限并且发热量小的器件,如贴片电阻、贴片电容、贴IC等放在底层。

  2).在保证电气性能的前提下,元件应放置在栅格上且相互平行或垂直排列,以求整齐、美观,一般情况下不允许元件重叠;元件排列要紧凑,输入和输出元件尽量远离。

  3).某元器件或导线之间可能存在较高的电位差,应加大它们的距离,以免因放电、击穿而引起意外短路。

  4).带高电压的元件应尽量布置在调试时手不易触及的地方。

  5).位于PCB板边缘的元件,离PCB板边缘至少有2个板厚的距离

  6).元件在整个PCB板面上应分布均匀、疏密一致。

  二.按照信号走向PCB设计布局原则

  1).通常按照信号的流程逐个安排各个功能电路单元的位置,以每个功能电路的核心元件为中心,围绕它进行PCB设计布局。

  2).元件的PCB设计布局应便于信号流通,使信号尽可能保持一致的方向。多数情况下,信号的流向安排为从左到右或从上到下,与输入、输出端直接相连的元件应当放在靠近输入、输出接插件或连接器的地方。

  三.防止电磁干扰

  1).对辐射电磁场较强的元件,以及对电磁感应较灵敏的元件,应加大它们相互之间的距离或加以屏蔽,元件放置的方向应与相邻的印制导线交叉。

  2).尽量避免高低电压器件相互混杂、强弱信号的器件交错在一起。

  3).对于会产生磁场的元件,如变压器、扬声器、电感等,PCB设计布局时应注意减少磁力线对印制导线的切割,相邻元件磁场方向应相互垂直,减少彼此之间的耦合。

  4).对干扰源进行屏蔽,屏蔽罩应有良好的接地。

  5).在高频工作的电路,要考虑元件之间的分布参数的影响。

  四. 抑制热干扰

  1).对于发热元件,应优先安排在利于散热的位置,必要时可以单独设置散热器或小风扇,以降低温度,减少对邻近元件的影响。

  2).一些功耗大的集成块、大或中功率管、电阻等元件,要布置在容易散热的地方,并与其它元件隔开一定距离。

  3).热敏元件应紧贴被测元件并远离高温区域,以免受到其它发热功当量元件影响,引起误动作。

  4).双面放置元件时,底层一般不放置发热元件。

  五.可调元件的PCB设计布局

  对于电位器、可变电容器、可调电感线圈或微动开关等可调元件的PCB设计布局应考虑整机的结构要求,若是机外调节,其位置要与调节旋钮在机箱面板上的位置相适应;若是机内调节,则应放置在印制电路板于调节的地方。

网友:
跟着楼主学习PCB知识,,,

网友:
emc emi  关键体现在PCB环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