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623输出有问题

楼主:
AD623,放大2倍,刚上电输出正常,大约1分钟后输出值开始上涨,随机输出编程零。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怎么发图?

网友:
如果IC是正品的话,有可能是电容漏电引起的。

网友:
C27,28,38为普通贴片,是否有问题?,还是需要特殊类型的电容。芯片是否正品不好检测,更换过AD623,现象依旧。

网友:
楼主可以监视一下三个端的电压:+、-、RE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