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说说你用过的那些TI 数据转换器,感觉如何?

楼主(2014-07-08):
说说你用过的那些TI 数据转换器,感觉如何?
最近会用到TI 数据转换器,所以想听听大家的使用感受。
多谢啦。
转换器
如何

网友A:
TI 的数据转换器种类很多,一般情况下,低端和高端产品的应用中都可以找到适合的器件,给选型带来了方便。 我的印象中,TI的器件质量还是很高的。但相对ADI的器件,如ADI的AD不需要ESD保护,而TI的器件对ESD问题就显得脆弱。然而TI的器件性价比还是很高的。兼顾了高的质量和低的价格。 前段时间团购几片ADS8332,也做了些实验,感觉它的性能不错,速度快质量高,操作灵活方便。 不知道楼要用到它具体哪方面的器件,可以到TI官网上找一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