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将变量存储于flash的目的是什么?

楼主:
见别人写的代码中大量使用了这种方法,目的是什么?RAM不够用吗?

网友:
只有一种变量需要存储在flash里,那就是带有初始化值的静态变量,运行时,这些值会统一转移到RAM里,然后才调用到main函数开始正常运行。

如果运行时也保持在flash里的话,那就不是变量,是常量。

网友A:
那不是存到EEPROM里就行了吗?

网友:
那叫做“常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不是存到EEPROM里就行了吗?

这个问题真没明白,为啥扯上eeprom啦?这玩意才贵哪…

网友:
一般是为了节省存储空间,需要注意的是存储在flast的东西是不可改变的,想楼上两位说的那样,存到flast里是“常量”

网友:
大量的数据 放入flash代码段 确实是因为RAM空间一般都比较小 RAM在51中是叫xdat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