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4C123GH6PMI 的烧写问题

楼主:
刚学这个,
我的环境是:CCS5.4.0

这是我写的代码: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tm4c123gh6pm.h"
#include "inc/hw_types.h"
#include "inc/hw_memmap.h"
#include "driverlib/sysctl.h"
#include "driverlib/gpio.h"
void main(void)
{
volatile uint32_t ulLoop = 0;
volatile uint32_t ui8PinData = 2;
/*------------------------------------------------------------------------*/
//设置系统时钟:(400MHZ /2)/5 = 40 MHZ
SysCtlClockSet(SYSCTL_SYSDIV_5|SYSCTL_USE_PLL|SYSCTL_XTAL_16MHZ|SYSCTL_OSC_MAIN);
/*------------------------------------------------------------------------*/

/*------------------------------------------------------------------------*/
//使能GPIOF端口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F);
//设置GPIOF中PF3、PF2、PF1引脚为输出(挂在APB总线)
GPIOPinTypeGPIOOutput(GPIO_PORTF_BASE,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
//设置GPIOF中PF3、PF2、PF1引脚为输出(挂在AHB总线)
//GPIOPinTypeGPIOOutput(GPIO_PORTF_AHB_BASE,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
//设置GPIOF中PF3、PF2、PF1引脚为输出为8MA, 推挽输出(基址,要操作的位,电流选择,模式选择【】)
GPIOPadConfigSet(GPIO_PORTF_BASE, 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GPIO_STRENGTH_8MA, GPIO_PIN_TYPE_STD);
/*------------------------------------------------------------------------*/
while(1)
{
//红灯亮
GPIOPinWrite(GPIO_PORTF_BASE,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0x02);
//延时
SysCtlDelay(2000000);
//蓝灯亮
GPIOPinWrite(GPIO_PORTF_BASE,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0x04);
//延时
SysCtlDelay(2000000);
//绿灯亮
GPIOPinWrite(GPIO_PORTF_BASE,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0x08);
//延时1ms*1000
SysCtlDelay(SysCtlClockGet()/3000*1000);
}
}

问题在于:调试模式下,点击运行确实可以正常运行;
但是,当我用LM Flash Programmer将.bin文件烧写进去时,上电/复位后毫无反应。
另:TIVAWAVE里的例子我烧写了一个进去,可以正常运行。现在很困惑我到底是哪里错了?

网友:
问题已解决,是我编译时缺少了启动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