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53DCO时钟配置

楼主:
新手入门,学习时钟时遇到新问题。请前辈指点:谢谢!
       查找大量关于钟配置的例子和质料,发现都是重复抄袭!
       这是我简单的程序:功能是配置DCO频率,在用定时中断,在中断中反转P1.6口,让LED闪烁,依此大概判断DCO是否成功配置
WDTCTL = WDTPW + WDTHOLD;
  char i;
  if (CALBC1_1MHZ ==0xFF || CALDCO_1MHZ == 0xFF)
  {
  while(1);// 挂起
  }
  BCSCTL1 = CALBC1_1MHZ;
  DCOCTL = CALDCO_1MHZ;// 设置DCO模式
  BCSCTL3 |= LFXT1S_2+XT2S_1;
  while(IFG1 & OFIFG)
  {
    IFG1 &= ~OFIFG; //清除OSCFault 标志
    for(i= 0xff; i>0; i--); //延时,待稳定.
  }
  //__bis_SR_register(SCG1 + SCG0); 关闭DCO
  BCSCTL2 |= SELM_0 + DIVM_0+SELS+DIVS_0;
  P1DIR=0x41;
  P1OUT=0x41;
   TACCTL0=CCIE;
   TAR=0;
   TACCR0=1000;
   TACTL=TASSEL_2+ID_0+MC_1;

  _EINT();

之后修改程序中的时钟频率配置:
if (CALBC1_12MHZ ==0xFF || CALDCO_12MHZ == 0xFF)
  {
  while(1);// 挂起
  }
  BCSCTL1 = CALBC1_12MHZ;
  DCOCTL = CALDCO_12MHZ;// 设置DCO模式

但是发现闪烁频率没变化:用示波器测

网友:
另外有一个不懂的。。。。为什么有定时/计数器A做定时器,,,,为什么开的是CCIE而不是TAIE?

网友A:
DCO默认就是1M左右吧,所以你看不到什么变化。

网友B:
引用 网友A:
DCO默认就是1M左右吧,所以你看不到什么变化。

请问要怎样更改呢?    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要怎样更改呢?    谢谢!

你改成16M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改成16M试试。

奇怪了,,,为啥16M就有变化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