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器的使用

楼主:
#include
#include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D1=P1^0;
uchar temp,tt;
uint num;
uchar code tabl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
void delay(uint z);
void main()
{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A=1;
        ET0=1;
        TR0=1;
        D1=0;
                        if(tt==20)
        {
                        for(num=0;num<6;num++)
                {

                P0=table[num];
                        delay(100);
                }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timer()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t++;

}
请问一下,为什么加上tt==20之后,数码管都不亮了?望大家指教一下!

网友A:
你这个思路有问题,主函数并不是死循环,所以程序运行一遍就没了,
这样就像是中断计数和主函数在赛跑,主函数先运行到if(tt==20),计数还没到20,所以不会进入到循环赋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思路有问题,主函数并不是死循环,所以程序运行一遍就没了,
这样就像是中断计数和主函数在赛跑,主 ...

太厉害啦,一下子成功了,太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