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了个催的。板子盼到了,居然被快递搞坏了

楼主:
板子终于到手了,兴冲冲的打开包装。三层包装,应该OK没有问题的。底板铜柱装好。准备插电。突然发现SD_BOOT引脚的跳线帽不对,原来针被快递弄弯掉了。OK扶正。但是紧接着C41的电容发现,它的引脚带着焊盘上从PCB上撞掉了。不仅暗骂一声“NMLGB”。看原理图。好吧,撞掉是地。准备飞上,飞之前拿万用表一测,擦。。。为什么电源和GND短路???? 各位同学我现在飞也不是 不飞也不是啊 很蛋疼啊。不敢上电,怕烧啊。问下老大,我把线飞上去,上电测试。板子烧掉用赔么???

网友A:
硬件摔坏怎么能把电源和GND搞短路?
还是对照原理图慢慢找找,,,

网友:
谢天谢地,我的是好的,汇通真的好垃圾哦。4天才收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件摔坏怎么能把电源和GND搞短路?
还是对照原理图慢慢找找,,,

对啊 我也很奇怪啊1.电管开关拨到右侧。U5(RT8008)的1脚(RT8008的使能脚)和2脚(GND)就是通的。
2.电管开关拨到右侧。U5(RT8008)的1脚(RT8008的使能脚)和2脚(GND)不通。但是VDD50V和GND通的

网友B:
C41被弄掉的话,的确可能遇到暴力快递了!
不过没关系,那个电容是滤波的,没有也可以工作。
另外,当开关关闭的时候,内部5V是对地短路的,当开关打开的时候,5V对地就不短路了,这个没问题的。

http://www.jyxtec.com

网友:
引用 网友B:
C41被弄掉的话,的确可能遇到暴力快递了!
不过没关系,那个电容是滤波的,没有也可以工作。
另外,当开 ...

感谢老大回答。听你这么一说明白了。自习看了看开关哪里 。

开关关闭的时候,2,3(GND)是相连通的。怪不得我打开和关闭开关 U5的一脚就通断呢  再次感谢。明天开始折腾

网友:
额,这么悲催的事,,我的板子还没到,估计明天才能收到吧,看来得好好检查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们的板子 是买的现成的?

是HELPER2416助学计划赠送的。

http://www.jyxtec.com

网友:
我的板子也是拖到今天才到  还不是本人签收的,这快递太差了